STemwin在103ze上显示checkbox没有pc仿真时大,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2):
在GUIBuilder 和CodeBlocks仿真正常显示,在STM32103硬件平台上那个框小了很多。

GUIBuilder 图:

实际103硬件运行显示图:

另外实际板子上显示的外形,和PC上的外形也不同。是每个控件都需要设置下皮肤吗?

楼主:
这是用GUIBuilder生成的C文件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8                          *
*        Compiled Nov 24 2016, 16:57:40                              *
*        (c) 2016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DROPDOW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DROPDOWN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TEXT_1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CHECKBOX_0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CHECKBOX_1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ID_DROPDOWN_2   (GUI_ID_USER + 0x08)
#define ID_DROPDOWN_3   (GUI_ID_USER + 0x09)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urrentOutWin", ID_FRAMEWIN_0, 0, 1, 320, 240,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0, 33, 100, 118, 21,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1, 33, 139, 118, 21,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48, 8, 80, 35,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1, 184, 6, 80, 35, 0, 0x64,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0, 35, 51, 112, 35,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1, 166, 51, 113, 35,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2, 164, 99, 118, 21,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3, 164, 140, 118, 21,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CurrentOut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35);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0);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1);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hItem, "OUT1");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ASCII);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hItem, "OUT2");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0);
    CHECKBOX_SetText(hItem, "NG");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1);
    CHECKBOX_SetText(hItem, "OK");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2);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3);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DROPDOW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DROPDOW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DROPDOW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DROPDOWN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CurrentOutWin
*/
WM_HWIN CreateCurrentOutWin(void);
WM_HWIN CreateCurrentOut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就是下位机没启用皮肤。(用的是默认皮肤)

查看你用的emwin版本,下位机和PC仿真用的版本是否一致,配置是否一致。

版本正常,开启皮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就是下位机没启用皮肤。(用的是默认皮肤)

皮肤和 控件的大小也有关吗? 我一直以为皮肤不影响大小只是影响外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肤和 控件的大小也有关吗? 我一直以为皮肤不影响大小只是影响外观。

当然有关了。

看图,上面的正常的皮肤色,下面是经典皮肤: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这个皮肤有没有省事的设置,比如用一个API设置所有控件都是某种皮肤?还是得一个一个控件的去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这个皮肤有没有省事的设置,比如用一个API设置所有控件都是某种皮肤?还是得一个一个控件 ...

好像emwin5.28(具体版本记不清了)以后的版本默认就是开启皮肤了,看你PC仿真用的是5.38皮肤默认就是开启的。

所以前面回复,让你查看下位机emwin的版本了

API有可以设置一类控件为统一皮肤的,具体你看emwin手册吧,写的很清楚。

建议把手册系统的看一遍,就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emwin5.28(具体版本记不清了)以后的版本默认就是开启皮肤了,看你PC仿真用的是5.38皮肤默认就是开启 ...

     下位机和上位机的文件是同一个压缩包解压出来的,按理说应该是一致的。
因为时间有点紧,没有认真的去看手册。 看来还是得花时间从头看一遍。为了显示
汉字后面搞出一大堆其他问题出来,有点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