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在高速上检测是否出现事故停车靠谱一些?

楼主(2019-08-13):
高速路上车速快,反应时间短,尤其是天气条件恶劣、急转弯、上下坡的情况,高速上出现事故停车后,很容易发生二次事故,请问怎么在高速上检测是否出现事故停车靠谱一些?现有的几种备选方案,都是放在道路两边得护栏上,也都有一些缺点:红外对射的话需要安装密度大且容易出现对射不准,微波只能检测运动的物体且检测范围是扇面,用超声波反射的话不平整或者帆布等不能很好地反射,激光是可见光且对射也更难,视频分析雨雪大雾尤其是夜间效果很差,供电也麻烦一些。请问万能的坛友们,有什么更好的检测方式,或者以上检测方式如何改进可以满足要求,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自动驾驶也要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解决了你也就可以解决

网友B:
派无人机到前面侦查

网友:
激光雷达了解下

网友B:
其实楼主你问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高速上最靠谱的,最保险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跟车距离,命是自己的
自己保留足够跟车距离,也等于减少了后车追尾的可能

记得有一次在高速上开,时速80准备过隧道,没想到前面车突然急刹,连环追尾,我去,还好保持了50-80米距离,
我后面也有一辆车跟着很近,我急刹后,其实我完全可以在前车前刹停,但我怕后车不知道前车追尾了,
刚好右边车道没车,时速急刹降到20左右,一把右汰转到隔壁车道去了,防止后边追我尾
整个过程基本就那么几秒钟完成,那次是最危险的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驾驶也要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解决了你也就可以解决

不一样    这个可以放在护栏上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派无人机到前面侦查

无人机续航时间太短了,需要24小时在高速上守护

楼主:
雷达好像只能检测移动的物体

网友:
连续的高清摄像头, 尽可能覆盖大的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你问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高速上最靠谱的,最保险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跟车距离,命是自己的
自己保留足 ...

楼主问的是:如何帮高速交警检测路上是否有停车,需要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是:如何帮高速交警检测路上是否有停车,需要解决方案。

是,后面才发现,我看贴不仔细

网友:
隔一段配个巡逻机器人,用高清摄像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雷达好像只能检测移动的物体

雷达总体来说可以简单描述为通过接收自己发出的由目标物反射无线电波(或者光,当然也可以认为是)的装置,和静不静止没有半点关系啊,静止的还简单些呢:)

网友D:
等以后5G普及了,在每个车上面都装个模块,实时上报自己的位置到服务器,同时也能接收服务器的信息 比如前方路况信息,是否堵车,或者前面红绿灯情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以后5G普及了,在每个车上面都装个模块,实时上报自己的位置到服务器,同时也能接收服务器的信息 比如前 ...

堵车还要单步调试显然要杯具,彻底完蛋。疏导交通只能采用流量统计预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总体来说可以简单描述为通过接收自己发出的由目标物反射无线电波(或者光,当然也可以认为是)的装置 ...

有没有相关技术的连接?找了几个雷达,都是只能测移动的物体,超声波雷达依靠反射,不一定能稳定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技术的连接?找了几个雷达,都是只能测移动的物体,超声波雷达依靠反射,不一定能稳定接收 ...

哦,我这里说的是技术原理,哪里来的链接啊,不是买卖产品:) ,,哦好像看花了,你就是问的技术原理,不过这个很好理解啊,看我最后面的解释

当然我也可以提供真的设备,但是姑且认为你用不起的啦,
设备是检测跑道上面是不是有掉落的螺丝钉一类的异物,或者扫描边境线啥的,这个已经是实际使用了,跑道上面的掉落的螺丝钉总是不动的吧,那么小,探测距离大概1公里内,,

我觉得和你理解的所谓“雷达”的概念差异太大,你的理解可能更多的是说汽车倒车滴滴响的叫雷达,或者你开车收到超速罚单的测速的叫雷达(其实这个就是真的雷达了,只是拓展了应用),我的是指比如打仗的时候探测海绵/空中有没有敌舰/敌机的那个叫雷达:)

楼主:
设备是检测跑道上面是不是有掉落的螺丝钉一类的异物,或者扫描边境线啥的,这个已经是实际使用了,跑道上面的掉落的螺丝钉总是不动的吧,那么小,探测距离大概1公里内。我觉得你说的静止的雷达探测1公里内的螺丝钉这个有点扯了,姑且认为不是你做的,你也没接触过,你只是道听途说,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A:
仔细看了下你的情况,是路政一类的高速公路管理使用?
说不定还真的可以合作呢,汽车那么大,比起螺丝钉来说就是一座山了,那么探测距离也可以远很多很多,这样路上的设备布设量可以大大降低了,成本也可以降低了,
有兴趣私下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你的情况,是路政一类的高速公路管理使用?
说不定还真的可以合作呢,汽车那么大,比起螺丝钉来 ...

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设备或技术,可以提供公司的网站或手册看一下,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这里说的是技术原理,哪里来的链接啊,不是买卖产品:) ,,哦好像看花了,你就是问的技术原理,不 ...

打仗探测的那些更动了,不动不等着挨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设备或技术,可以提供公司的网站或手册看一下,有需求 ...

真有需求,可以欢迎来公司考察!!! 在成都,或者私信先电话沟通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仗探测的那些更动了,不动不等着挨打么

雷达原理就是电磁波或者类似的波(光波,声波)被反射回来自己再收到啊,和动不动没有任何关系啊,  就如倒车时候,你听到滴滴提示声了,你刹住车还是会一直响的啊,不是说你不动了就探测不到后面的障碍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原理就是电磁波或者类似的波(光波,声波)被反射回来自己再收到啊,和动不动没有任何关系啊,  就如 ...

都叫雷达雷达不一样吧 倒车雷达是超声波测距,电磁波探测是多普勒效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叫雷达雷达不一样吧 倒车雷达是超声波测距,电磁波探测是多普勒效应

动了才有多普勒啊,不动哪里有多普勒,,就是单纯的反射,当然其实没有多普勒无所谓,看你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是检测有没有反射就不管多不多普勒了,只看有没有信号接收到即可,要考虑速度什么的才考虑多普勒,

网友E:
所有车上都必须装一个定位装置随时和前车通信自动保持距离一旦前车有问题整个车道上的车全减速

网友:
现在国家车联网标准里要求每辆车都要报自己的位置,电池BMS的状态信息之类的,让车辆自己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车上都必须装一个定位装置随时和前车通信自动保持距离一旦前车有问题整个车道上的车全减速 ...

你这样要整疯整个世界:)

楼主是站在比如交警或者路政的角度来处理的,
就是想知道路上有没有停着车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了才有多普勒啊,不动哪里有多普勒,,就是单纯的反射,当然其实没有多普勒无所谓,看你目的是什么,目 ...

我估计楼主把自己的需求和雷达的原理搞混了,你是需要检测到不动的车辆,然后一看雷达里面经常提到多普勒,那是运动的目标,一看不是自己需要的静止的车辆,靠,此路不通:)

其实整个方案是需要在结合简单的图像处理技术的,根据有没有车辆、有没有动的车辆(成像位置在变化),简单比对就得到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了才有多普勒啊,不动哪里有多普勒,,就是单纯的反射,当然其实没有多普勒无所谓,看你目的是什么,目 ...

机器视觉这一部分已经实现了,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效果还可以,夜晚差很多。其他的设备做特殊天气情况的辅助检测,你说的微波检测静止物体的产品,有成品模块的资料可以发出来看一下么

网友:
我就害怕你一看到图像两个字就觉得是摄像头啊,,,
我是说雷达成像的图像,他也叫图像,也一样的可以使用现在的图像处理技术,,,

然后微波检测并不是一个模块,不像你买个手指头大的超声波模块就可以去玩一样,是一套整机,传统雷达的原理啊,哪里还可以简单的模块,设备大概有半米见方大小,
另外,给你发了私信,方便的话我们可以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