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小型数据表存储方案介绍下?

楼主(2019-08-13):
嵌入Linux,C编程

有些十个数据记录存放到TF卡,每个记录保存2000条数据,想用SQlite,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案

网友:
数据类型是什么?
文本就CSV
数字一类就struct直接fwrite

网友:
csv。。。。紫薯布丁

楼主:
谢谢,LS的几位
数据就一个表 CSV能满足,就是记录超出条数,要删除前面的记录,程序中也要读取记录,只能逐条查找,有点麻烦

网友:
不是有个大佬的easy flash和easy logger嘛,感觉适合你的需求

楼主:
看来还是考虑SQlite

网友:
SQLite是最佳选择,如果用其他方案,到后期增加这样那样的数据需求会很难受

网友:
sqlite 很好用的, api也简单呀, 只要会 sql语句, 性能很好, 各种条件查询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