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9-08-13):
最近自己做个项目,锂电池供电,电池电压3.6v,经ldo后是3v,esp32开启wifi瞬间直接复位,分析是ldo问题,ldo用的是rt9013-33。猜测wifi开启瞬间电流很大,将输出电压拉到很低,导致esp32复位。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加个大电解

网友A:
瞬间电流只能用大电容来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电流只能用大电容来补充了

体积恐怕不允许,是可穿戴设备。有时间试一下钽电容

网友B:
有些LDO需要比较大的压差来保证输出稳定。可以换低压差的LDO试试。

网友:
降频,发射功率调低些?

网友C:
3.6V锂亚电池?这个电池本身的输出能力也有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LDO需要比较大的压差来保证输出稳定。可以换低压差的LDO试试。

rt9013-33就是低压差,500ma压差0.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恐怕不允许,是可穿戴设备。有时间试一下钽电容

确实可以试试更低压差的ldo 我看ti还有70mV压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V锂亚电池?这个电池本身的输出能力也有限吧?

输出没问题,我把锂电直接给esp32供电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没问题,我把锂电直接给esp32供电没问题

LDO后边可以考虑放一个小号的超级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没问题,我把锂电直接给esp32供电没问题

我看NodeMCU上面是在IC旁边并了一个100UF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后边可以考虑放一个小号的超级电容

这个应该可以,我正好有超级电容,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NodeMCU上面是在IC旁边并了一个100UF钽电容

恩,准备测试

楼主:
实验了输入端和输出端加100uf电解电容还是复位,又试了加4F的超级电容也是复位,实在没办法了,干脆去掉ldo用锂电池直接供电,就是锂电最高4v左右,比esp32最高3.6v高一点,不知道能不能长期工作。后来看了m5stick的供电方案是用了电源管理芯片axp192,应该是用了一路dcdc供电,但是这玩意功耗也挺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验了输入端和输出端加100uf电解电容还是复位,又试了加4F的超级电容也是复位,实在没办法了,干脆去掉ldo ...

试试几枚大容量47/100uF的MLCC并联再并上超级电容(低内阻型号)。
esp32这种内置的射频发射器看着功率不高实际短时电流非常大,有非常大的电流变化率,是超出任何ldo、dc-dc控制环路的,要求电源的瞬态响应很好,只有堆电容了。
别用电解电容跟不上的。固态电容可以试试,超级电容也可以试试,必须要考虑低的esr。以10A/uS计,不知道这样的模型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几枚大容量47/100uF的MLCC并联再并上超级电容(低内阻型号)。
esp32这种内置的射频发射器看着功率不 ...

这是esp32-firebeetle的原理图,用的ldo是rt9080-33g,最大输出电流600ma,它除了加47uf电解电容(看图片是钽电容),还加了47uf普通电容和100nf电容,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
LDO输出电流要600mA以上的,可以试试XC6210系列的

网友:
有机会也试试这几个LDO

网友F:
LDO我用xc6204, 输出并几个100uF/6.3V的瓷片电容,  我测试4个就OK了.  或者470uF的固态电解, 我把PCB开槽, 横着放.

网友:
试试基美的聚合物电容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修改了一下不加电容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修改了一下不加电容都可以了

什么原因,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修改了一下不加电容都可以了

是复位上拉电阻阻值太大了?

楼主:
低级错误,有个mos管引脚错了,影响ldo工作了,浪费四个晚上,烧坏了一个esp32模块,这就是没检查的后果

网友:
LZ 用的这个 RT9013-33 是快速 LDO, 负载瞬态响应很快
看 datasheet, 输出电流瞬间从 10mA 变到 100mA, 输出电压只下降 20mV 左右,给 ESP32 供电应该没问题
不需要加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LDO我用xc6204, 输出并几个100uF/6.3V的瓷片电容,  我测试4个就OK了.  或者470uF的固态电解, 我把PCB开槽,  ...

这样太占 PCB 面积了,而且 100uF 的瓷片或钽电容也不便宜

XC6204 也是 High Speed LDO, 看 datasheet 中的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曲线感觉应该没问题呀

不像 XC6206 这种普通 LDO, 输出电流变化时电压变化幅度很大,这种不加大电容给 ESP8266/ESP32 供电就会有问题

网友(2019-10-27):
引用 楼主:
低级错误,有个mos管引脚错了,影响ldo工作了,浪费四个晚上,烧坏了一个esp32模块,这就是没检查的后果{:c ...

哈哈  遇到这种有点玄学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先检查自己的设计或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