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错的DC/DC同步降压芯片FP6188(Feeling)23V 2A输出电流

楼主(2019-08-13):
概述
FP6188是一颗同步降压调整器,内置两个0.13Ω的MOS,最高可以调节输出2A连续电流输出,宽电压输入范围。电流模式下的工作方式,提供良好的暂态响应。内置过流保护和过热关机保护,在关机模式下静态电流仅为1μA。FP6188是一个仅需要极少的外部元件就可以完成输出2A的降压解决方案。

特征
1宽工作电压范围:4.5~23V DC
2可调节输出电压范围:0.923V to 16V
3内部PWM工作频率:340KHz
4反馈基准电压:0.923V
5关机电流:1μA(最大)
6过温关机保护
7可调节软启动时间
8封装:SOP-8L
应用
1分布式电源系统
2电池充电器
3线性稳压器的预调节器
4DSL调制解调器

网友:
现在用FR9833,这颗也不错

网友A:
优点是电流模式?

网友B:
你这头像不怕拉仇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电流模式?

是的,效率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头像不怕拉仇恨么

我头像可爱吧

网友:
6188这种脚位相同的好多,可以直接互换,缺点是效率不高,内部的MOS内阻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