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作100A恒流BUCK电路

楼主(2019-08-13):
本人电源一窍不通,这几年一有时间就想做一个电源试试,每次不是刚开始构思就有新项目压身,就是做出来没有达到效果,没有时间找问题,自己本身也不会。这次正好有一个项目需要一个DCDC电源,输出2V/100A,输入12V,不用隔离。在网上胡乱查找了一通,我看BUCK电路结构简单,就想能不能做一个100A的电路。但在下实属所学不精,苦于无从下手,希望各位有贤之士能助力于我。
电源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12V左右。
2.输出电压0.5-2V可调。
3.输出电流100A恒流。

网友:
参考cpu供电用的多相buck

网友A:
一窍不通直接来个100A。。。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窍不通直接来个100A。。。佩服佩服

赶鸭子上架

网友:
不好意思,看到3楼我笑了

网友B:
佩服!希望LZ悬崖勒马(注:这不仅仅是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论坛里面无数个 PT100 相关的帖子里面,可以总结出来

任何电路拓扑都不会被凭空设计编造出来,不管你牛 ...

就是找不到相关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希望LZ悬崖勒马(注:这不仅仅是坑了)

怎么说?

网友:
二楼已经告诉你了参考cpu供电

网友D:
10个10A的电流模块+均流电阻并联就可以吧

网友:
如果是跨行,我建议你还是从10A做起吧,直接上100A。。。。做是可以做得出,无非就是抄板,稳实性就很难了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知道楼主是干啥的!
直接买一个同行的产品抄唄
一个成品也不过万把块钱

网友:
不好意思,看到3楼我笑了 +1

网友:
建议直接买模块吧, 估计你连怎么调试你都是不知道的。

网友:
一窍不通的,最好搞220VDC,100A的buck
一下就会通一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个10A的电流模块+均流电阻并联就可以吧

果断不行。即使是1m的电阻,压降也高达100mV,且电阻功率高达10W。

只能使用至少5相的供电(4相压不住温度)。且MOS管也要特别选取。

网友:
多相交错并联,这个电压下低阻的管子很好选吧

网友F:
刚看了一个GaN做的60A 5相并联的  供楼主参考一下效率96%以上

网友:
一上手就做100A我觉得用带同步功能的DC-DC模块并联比较现实

网友:
几千个几万个并联的方法可以么?

网友:
真相在2楼,难度不大

网友:
做不了让别人做吧

网友:
上瑞萨官网找原intersil的产品线吧

网友:
有成品板,100A小意思。

https://www.evga.com/articles/01140/evga-epower-v/

网友:
找技嘉主板的电路图吧,ISL6312,ISL6334之类。基本得三相或者四相。结构不能算简单,特别你还得电压可调,靠控制器的VID功能调不到2V这么高的。
ps. 别家主板的电路图没见过,华硕、富士康的画得比技嘉差得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果断不行。即使是1m的电阻,压降也高达100mV,且电阻功率高达10W。

只能使用至少5相的供电(4相压不住温 ...

还好吧,我用2相、双面板做过0.8V 60A的,很稳,也不太热,不过4相120A没调通,电流到15A左右就上不去了,估计四层板是必须的。

100A用3相比较勉强,4相足够了。Intersil官网都是按每相30A计算的,4相最大120A,6相最大180A。

网友:
不太难吧,这个参数,又没有CPU边上的排布限制,8相+倍相直接做到16相交错,完事,反正你也没要求效率,尺寸不是········平面铺不开可以叠罗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吧,我用2相、双面板做过0.8V 60A的,很稳,也不太热,不过4相120A没调通,电流到15A左右就上不去了 ...

是的,电感都不好选。电感小了纹波特大,大了DCR顶不住,冒烟

网友:
等高手的方案

网友:
一窍不通就敢上大电流的电源?你觉得你几个月可以搞定噢,做大电流电源没经验很难弄的

网友:
25个5a并行,多些余量。。。Haha

网友:
试试就100A,先把20A调出来再搞100A的吧,

网友:
直接买个二手电脑主板改一下,100A轻松松

楼主:
谢谢诸工的解囊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看了一个GaN做的60A 5相并联的  供楼主参考一下效率96%以上

GaN是谁?您在哪看的。能不能发个链接?我也想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GaN是谁?您在哪看的。能不能发个链接?我也想参考一下!

我看没有设计细节 参考价值不大 不如看看ti的  ti有很多多相并联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GaN是谁?您在哪看的。能不能发个链接?我也想参考一下!

GaN是氮化镓啊,不是一个人啊

网友:
楼主说的难道不是新能源的直流充电桩?

网友:
买个电焊机拆了看看呗

网友:
GaN是谁…………………………
楼主是个跑业务的吧…这样就上做100A的,佩服佩服

网友(2019-10-10):
楼主的头像是你自己画的板子吗 ? 如果是,就不要搞这个了

网友:
帖子被翻出来了,我也想问问楼主目前进度如何?

网友:
100A出点差错都是大事了

网友H:
建议楼主购买一台 HP C7000服务器开关电源拆下查看内部。 它有两个开关变压器,每个开关变压器1200W。 直流总输出为12V 200A。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购买一台 HP C7000服务器开关电源拆下查看内部。 它有两个开关变压器,每个开关变压器1200W。 直流 ...

板子这么好看。

网友H:
绕组彼此叠置如夹心结构,4个黑色初级绕组和4个绿色次级绕组,并带有同步整流。 每个绕组部分负责输出12V 25安培。

网友:
楼上这个服务器电源很不错

网友:
服务器电源架构不是全桥移相,就是LLC,楼主要12伏输入 你给他推荐这个?可以断定,楼主要求只有buck多项并联架构合适,其它都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绕组彼此叠置如夹心结构,4个黑色初级绕组和4个绿色次级绕组,并带有同步整流。 每个绕组部分负责输出12V 2 ...

这个设计能力牛逼啊

网友:
很佩服楼主……
我自己自认为还是有基础,但是遇到这种远超已知能力的都不敢接的……
自己声誉事小,耽误了别人就败人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还好吧,我用2相、双面板做过0.8V 60A的,很稳,也不太热,不过4相120A没调通,电流到15A左右就上不去了 ...

哇……双面板……
那面积是多大,有走线涂锡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哇……双面板……
那面积是多大,有走线涂锡么?

没多大,半个巴掌大吧,大电流部分用大面积铺铜,不用涂锡。
不过还是用四层板靠谱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多大,半个巴掌大吧,大电流部分用大面积铺铜,不用涂锡。
不过还是用四层板靠谱些。 ...

Soga~
台湾的那几家方案您觉得质量如何?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又不想费脑,可以看看LTM4636、LTM4678,可以组成多相供电,最大到200A以上

网友H:
谁能解释为什么铜走线上有两个凹口?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谁能解释为什么铜走线上有两个凹口?

如果线圈从内部出线的工艺槽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如果线圈从内部出线的工艺槽

你指的是初级绕组出线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指的是初级绕组出线位?

是的,因为这个PCB次级,可用于其他型号的变压器,所以预留

另外,次级PCB很宽,线圈形状不连续,也不怕趋肤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I:
Soga~
台湾的那几家方案您觉得质量如何?

不知道啊

我这儿几个PC主板的原理图, 都是用Intersil的.
技嘉H61M-S2是ISL6364, G41MT是ISL6312, P31是ISL6334. 更早的945GCMXS2是ISL6312.
华硕A6JC是ISL6262.
富士康945M03是ISL6312.
富士康G43M01是ISL6334.

Richtek/Anpec的不知道用哪去了. 以上主板都是Intel CPU的, 可能Richtek之类给AMD用了?

网友:
4 相 100A 主/从评估板,http://www.ti.com.cn/tool/cn/LM3 ... earch-CN-everything

网友:
都是高手  这个不懂  向大家学习

网友(2019-12-03):
学习学习多相交错BUCK,学习一下扩容的原理能否应用到逆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