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国外先进技术,发现神奇的mosfet,论坛有没人认识

楼主(2019-08-13):
这是用在一个逆变器上的3相桥,共6个mosfet,应该是mosfet,这么小不可能是IGBT吧。
mosfet的耐压至少80V以上,过电流能力在50A以上。
有没有哪路大神知道这个mosfet来历?

网友:
MCU在反面?

楼主:
这个板子没有MCU

网友A: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氮化镓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氮化镓MOS。

谢谢,这个体积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体积实在是太小了

真的很精致,这个是什么产品啊?

网友:
GaN 门极驱动电压很低,一不小心就玩坏了都,这么贵的玩意心痛啊

网友B:
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啊。https://epc-co.com/epc/Portals/0/epc/documents/datasheets/EPC2022_datasheet.pdf

网友:
上面有丝印

网友:
应给是楼上说的EPC202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啊。https://epc-co.com/epc/Portals/0/epc/documents/datasheets/EPC2022_datasheet.pdf ...

谢谢!就是哈!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氮化镓MOS。

谢谢您的提醒,我再次搜了一下GaN终于找到了,就是楼下提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我再次搜了一下GaN终于找到了,就是楼下提到的

楼主,可不可以发点全面的照片,让我们也好好瞻仰瞻仰、学习学习

网友:
mos管半桥驱动ic是什么?

网友:
价格也太感人了。。一个30元起步。。。有没有大尺寸便宜的Ga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不可以发点全面的照片,让我们也好好瞻仰瞻仰、学习学习

不敢当不敢当

网友:
GaN性能是真的强

网友D:
看了数据手册,优势是导通门限电压低,Qg小,在性能、体积、价格上比不上硅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数据手册,优势是导通门限电压低,Qg小,在性能、体积、价格上比不上硅MOSFET ...

体积上比不上硅MOSFET?我觉得最大优势就是体积吧,不然能找一个同功率比这个体积跟小的fe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上比不上硅MOSFET?我觉得最大优势就是体积吧,不然能找一个同功率比这个体积跟小的fet? ...

5*6的MOSFET现在也不少了

网友:
PEVE-XCR Servo Drive ?

网友:
氮化镓mosfet
Gan SYSTEM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数据手册,优势是导通门限电压低,Qg小,在性能、体积、价格上比不上硅MOSFET ...

同样规格的GaN MOSFET,Qg比硅MOSFET小了将近10倍,做开关电源的话,开关频率可以轻松突破MHz级。

这个性能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一些要求体积小,高性能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数据手册,优势是导通门限电压低,Qg小,在性能、体积、价格上比不上硅MOSFET ...

GaN的功率密度比MOS高很多

网友E(2020-01-06):
楼主的你这个驱动ic啥型号看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你这个驱动ic啥型号看出来了吗?

应该是官方推荐的驱动I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官方推荐的驱动IC

这个驱动器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驱动器什么参数?

耐压80V  最大电流60A 伺服驱动器

网友:
这个驱动器的电流采样是怎么实现的?看图片感觉既不是三个下管采样,也不是三相输出侧采样的。

楼主:
三个下管采样

网友F:
未来是氮化镓的天下,厂家都急不可耐的铺货,普及的速度会比mos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未来是氮化镓的天下,厂家都急不可耐的铺货,普及的速度会比mos更快

现在还没看到大规模的GaN产品

网友G:
需要mosfet 和驱动,联系我英飞凌的,皮实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需要mosfet 和驱动,联系我英飞凌的,皮实耐用。

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上比不上硅MOSFET?我觉得最大优势就是体积吧,不然能找一个同功率比这个体积跟小的fet? ...

不仅仅是体积,损耗低,开关频率能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需要mosfet 和驱动,联系我英飞凌的,皮实耐用。

英飞凌的代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需要mosfet 和驱动,联系我英飞凌的,皮实耐用。

有资料么?

网友:
这种片子,得上恒温焊台把~

网友:
现在65W的充电器不就是用这个东西吗?体积小

网友: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网友:
之前做电调的时候用的MOS管 也就3.3X3.3 可以做到 30V 50A 7毫欧的内阻;

网友:
批量三十多块一片,还是挺贵的

网友(2020-06-16):
楼主你能拍下这板子的正面吗?也准备搞一搞GaN驱动器

网友:
也是电动车的重要器件吧,除了芯片,这也是短板之一

网友:
氮化镓是趋势。
联想的65W口红电源,今年5月份更新为GaN电源,体积更小,转换效率更高,发热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