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H桥驱动芯片 自举电容的疑惑

楼主(2019-08-13):
比如控制12v 4a的直流电机 正反转  ,,现在想到的是用MOS驱动芯片IR2104
看了看这个电路利用内部 自举电容   开关上臂Nmos管..
如果在一段时间 我一直让电机在一个方向运转,,即(pwm=100%)
问题是如果上管电容放完了电就不导通了吧, 或者栅极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 管子进入恒流区 吧

网友A:
12V VCC断开的话就会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VCC断开的话就会用完

自己很快就放完电吧?那这个电路不行喽?

网友B:
自举一般无刷用,它永远在开关

网友C:
这种PWM不能100%的,一般不能超过95%

网友D:
IR2104无法100%占空比运行,或者说只要是这类芯片,都无法100%运行
如果不理解,请参阅AN-6076,这个有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IR2104无法100%占空比运行,或者说只要是这类芯片,都无法100%运行
如果不理解,请参阅AN-6076,这个有中文 ...

嗯,,谢谢  ,,
那我的这个H桥   100% 不行喽
如果使用 这个H桥 ,,有驱动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VCC断开的话就会用完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一般无刷用,它永远在开关

嗯,,明白了,,
嗯,,谢谢  ,,
那我的这个H桥   100% 不行喽
如果使用 这个H桥 ,,有驱动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PWM不能100%的,一般不能超过95%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VCC断开的话就会用完

嗯,,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
那我的这个H桥   100% 不行喽
如果使用 这个H桥 ,,有驱动的电路吗 ...

解决办法很多
论坛有独立元器件设计的可以100%的,不过你现在对这类电路认识还不够,调试起来会比较麻烦
如果成本允许,你又想用这个芯片,那么你可以另外加一个12V的隔离DC-DC,输出的12V接到自举电容两端
取消掉自举二极管,这样子你应该是可以100%占空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举一般无刷用,它永远在开关

自举为啥无刷用  我永磁交流和异步感应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办法很多
论坛有独立元器件设计的可以100%的,不过你现在对这类电路认识还不够,调试起来会比较麻烦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办法很多
论坛有独立元器件设计的可以100%的,不过你现在对这类电路认识还不够,调试起来会比较麻烦

加上隔离电源后 ,,这个自举电容还需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上隔离电源后 ,,这个自举电容还需要吗?

你用DC-DC的时候,输出极会加输出电容不?
你如果加的话那就加
如果以前不加的话,从今天开始,开始加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DC-DC的时候,输出极会加输出电容不?
你如果加的话那就加
如果以前不加的话,从今天开始,开始加输 ...

,,谢谢  老铁

网友E:
如果波形问题不大,给99%占空比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波形问题不大,给99%占空比也行。

99%时 能真的可以?

网友F:
楼主你好,你们公司是做无刷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你们公司是做无刷电机的吗

不是A  ..我实际 就用个两相的直流电机 ,,控制正反转   用来开发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A  ..我实际 就用个两相的直流电机 ,,控制正反转   用来开发产品

好的,如果需要霍尔传感器,我个性签名有联系方式

网友G:
可以用一个振荡电路如NE555自举产生一个比供电电压高12V的电压,通过二极管、限流电阻给VB供电,VB、VS之问加一个1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为何不用微型固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99%时 能真的可以?

主要看能否保证自举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一个振荡电路如NE555自举产生一个比供电电压高12V的电压,通过二极管、限流电阻给VB供电,VB、VS之问 ...

嗯,,好主意,,

网友(2020-02-24):
12V用H桥?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