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内有没有测量精度达到0.1℃ T型热电偶测温仪?

楼主(2019-08-13):
最近接了一个项目,客户要求测温精度要到达0.1℃。感温线要焊到加热铜块上和测温点多,所有选择了T型热电偶。找了几家仪器厂商,不过没有符合要求。
各位大神,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1、KEYSIGHT:34970+34901A 多路测温仪
        热电偶测量误差:1-1.2℃,RTD测量误差:0.06℃,热敏电阻测量误差:0.06℃
        第一个视频:http://online.21dianyuan.com/ind ... 25/additional_id/68
2、FLUKE:714C 热电偶校准器 :
        T型热电偶测量精度:0.3度(0至400℃)(1年)
3、研华:ADAM-4118 8通道热电偶测温模块:
        T型热电偶测量精度:0.4度(0至400℃)

网友:
后期矫正0.1问题不大,测温范围不同难度不同。

网友A:
还要看测量范围。

网友:
客户的需求多半是伪需求,不信你问问他怎么检验你的精度是不是有0.1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e-88c2-c8ea13f3d5a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855540233
各位大神大佬,请原谅我贴个淘宝链接,非广告意图
楼主可以跟这位店主聊聊....
下边是他的介绍,我引用一下
“三线制热电阻完美解决方案。引线带来的误差可忽略不计!!方案中用200fA(1pA=1000fA)偏置电流的高精度轨对轨运放和精密电阻构成超精密恒流源。基准的最大温漂为3ppm且具有极低的噪声。单5v供电,板载负电源发生电路。另外加载一个20bit无延迟累加adc转换器。此方案可超越绝大多数进口产品!!-200-600度稳定性可达0.01℃甚至0.001℃。0-400℃下无噪声分辨率可达0.001甚至0.0001℃。该电路使用10只精密电阻,确保电路几乎不受温度影响”
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
不要让你的客户看到这个帖子,让他出点钱给你多买几个高端仪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0~300℃

楼主:
谢谢回复,受测试机台和治具空间影响,需采用T型热电偶传感器。PT100传感器不在考虑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