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功耗多电源切换管理

楼主(2019-08-13):
现在有一需求针对超低功耗要求多个电源切换,框图如下

现要求VBAT2供电时VBAT1耗电最小希望能达到100nA,VBAT2为外接可充电能源,VBAT1为不可充电锂亚电池,M1,M2这两开关功耗很低nA级别,目前想替换R2这个电阻让VBAT2供电时断开VBAT1,加个PMOS的话当VBAT2电压下降到3V时会导通,有没兄弟有更高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ti有一个负载开关TPS22917,静耗基本极低了,就是要关注反向泄露电流,当然你的vbat1为锂亚,反向充电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一个负载开关TPS22917,静耗基本极低了,就是要关注反向泄露电流,当然你的vbat1为锂亚,反向充电也就 ...

TPS22917是备选项,主选SIP32431常温10pA
现在不是开关的问题,是控制开关使能端下拉会耗电

楼主:
VBAT2是可充电的,来自太阳能、热能等再生能源,M3静态功耗800nA

楼主:
看样子还是用个模拟开关来控制这个EN功耗低,TS5A3159,3160

网友:
同样问题,持续关注

网友B:
加两个理想二极管,MAX402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两个理想二极管,MAX40203

SIP32431就可以呀,性价比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P32431就可以呀,性价比更好

SIP32431这个批量用过吗,可靠性怎样,使用中有没有突然功耗变高,之前用MAX40203,性价比比不上这个

网友D:
M3内部包含那个MOS管还是什么?M3的输出管脚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M3内部包含那个MOS管还是什么?M3的输出管脚是哪个?

M3内部开漏输出,M3带M2类似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P32431这个批量用过吗,可靠性怎样,使用中有没有突然功耗变高,之前用MAX40203,性价比比不上这个 ...

VISHAY需要怀疑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VISHAY需要怀疑可靠性?

看了下没有单向导通功能,需要外部控制,多电源还是选个理想二极管。虽然一个贵了几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没有单向导通功能,需要外部控制,多电源还是选个理想二极管。虽然一个贵了几毛。 ...

EN直接和输入并就可以了,反向漏电流1uA

网友:
引用 楼主:
EN直接和输入并就可以了,反向漏电流1uA

如果两个电源同时存在并且电压还不同,就倒灌了。它的方向保护是说在关断情况下,导通就没有反向保护。

网友(2020-12-22):
楼主,请问最后您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同样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