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请教一道物理题,倾斜杠杆的受力分析。

楼主(2019-08-13):
如图所示,杠杆的左边固定(只能转动),杠杆1/3处挂了一重力为G的物体。 右端通过一根细绳向上拉。
杠杆与水平面夹角为θ。
求 F 的计算方法。

网友A:
力矩分解,固定比例分配力量。

f是g的三分之一。

网友B:
将 F 和 G 作正交分解,其中一个分量沿杠杆方向。  然后以固定点为中心点,按照力矩平衡,即可求出 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分解,固定比例分配力量。

f是g的三分之一。

应该不是这样的,假设θ接近90度,F 应该只需要很小的力,就可以维持了。

网友:
垂直杆的受力
cos θ  *G=cos θ *F  ?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样的,假设θ接近90度,F 应该只需要很小的力,就可以维持了。 ...

我觉得二楼是对的,有点像称秤。
θ接近90度,但是“右端通过一根细绳向上拉"这个前提下,F有很大一部分的分力平行于杠杆,垂直于杠杆的力的确只需要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样的,假设θ接近90度,F 应该只需要很小的力,就可以维持了。 ...

我也认为二楼是正确的,力矩平衡cosθ*F*(1+2) = cosθ*G*1 ,即 F = 1/3G ,θ值是在改变力矩,F是合力,只要存在力矩,即θ !=90 ,都需要F = 1/3G来为维持这个力矩平衡~

网友:
二楼正解,就是G/3,用虚功法也可得此结论

网友:
看到这题,有点对自己的物理知识不自信。楼主接近2千莫元,不应该呀。

网友:
假设F微微抬起dL距离,几何上G升高dL/3高度,认为F做工全给了G的重力势能,方可求得F=G/3. 此所谓虚功法

网友:
3楼正解。G 向下之力不变,勿忽视了角度的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都解答。
当θ接近90度,应该是 有一个 别的力,和F进行了合成,合成方向 垂直于杠杆,所以感觉只需要很小的力就可以维持。

网友:
F=(G*cosθ)/3      肯定不是一直等于G的固定倍数,可以想象你自己在抬东西,水平行时肯定最重,垂直时最轻松,也就是0度是要的力最大,90度基本不需要力就可以平衡了

网友:
当θ单元0度时F等于G/3当角度大于0度时G有一部分作用到支点上,剩下的一部分力作用到F点,当角度等于90度时G全部作用到支点上,F为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都解答。
当θ接近90度,应该是 有一个 别的力,和F进行了合成,合成方向 垂直于杠杆,所以感觉只 ...

你只是“感觉”,而不是基于计算或实验。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现实不理想。现实中角度接近90度时,人会不自觉的施加横向力,所以只需要很小的力。而且现实中还有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 F 和 G 作正交分解,其中一个分量沿杠杆方向。  然后以固定点为中心点,按照力矩平衡,即可求出 F 。 ...

那要看F的方向,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角度不是90度,力矩的比例一直是1:3,F是G/3

网友:
纯粹杠杆问题,支点、力矩,根本无需力的分解。

网友:
假如右边为无固定支点,左边为固定支点,各点的受力分解

网友: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两个知识点。
1. 力臂,是从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距离,不是从支点到力的作用点的长度
        图中,G的力臂是L1,F的力臂是L2。由题意可知,L2=3L1。
2. 杠杆平衡条件: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
        即,要使图中系统平衡,G*L1=F*L2

由以上可得到答案:
        F = G/3

结贴。

网友:
G*cosθ=3F*cosθ,等式成立条件,3F=G,或者cosθ=0 F可为任意。

网友:
昨晚睡前随便看了下,没看到F是要一直垂直向上的。大家都对,就我错了……

网友:
G重力分解得到垂直于杠杆的力,F分解得到垂直于杠杆的分量,他们两者是1比3,解得F

网友:
力矩平衡, 得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