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充电方案

楼主(2019-08-13):
求无线充电方案,距离1米内,发送接收姿势不限,电压3.3v,电流10mA以上,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姿势不限就好办了,大功率LED+太阳能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势不限就好办了,大功率LED+太阳能接收

那眼睛都得晃瞎了,不过创意是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眼睛都得晃瞎了,不过创意是好的,谢谢

怕晃眼睛就来个大功率超声波环能器吧哈哈

网友C:
现在手机距离都要求靠近,要么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晃眼睛就来个大功率超声波环能器吧哈哈

超声波环能器是啥,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距离都要求靠近,要么太阳能?

是的 距离近 摆好姿势

网友D:
之前帮别人看过一个投资报告  2.4GHz的无线充电  给否了  不知道现在这种无线充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E:
体积尺寸没说,提现不出来难度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怕晃眼睛就来个大功率超声波环能器吧哈哈

换红外LED+红外光电池吧,眼睛看不到,哈哈

网友B:
上面打错字了,应该是超声波换能器。原理就是类似声音发电,然后超声波不影响人体然后功率可以很大。
另外姿势还有:
风力发电,大风扇吹小风扇
水力发电, 水枪射叶轮
。。。
以前见人家做过直径大概1mi的线圈,可以5米开外点亮LED(应该有一两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帮别人看过一个投资报告  2.4GHz的无线充电  给否了  不知道现在这种无线充电出来了没有 ...

估计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体积尺寸没说,提现不出来难度怎么样

手掌大小吧,太大了也不好用,给低功耗手持设备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红外LED+红外光电池吧,眼睛看不到,哈哈

手持会被会被加热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打错字了,应该是超声波换能器。原理就是类似声音发电,然后超声波不影响人体然后功率可以很大。
另外 ...

五米点亮小灯就够了

网友:
特斯拉线圈

楼主:
有现成的模块推荐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之前帮别人看过一个投资报告  2.4GHz的无线充电  给否了  不知道现在这种无线充电出来了没有 ...

有啊, 满大街的微波炉,功率管够。

网友H:
姿势不限:那就用脚蹬发电吧,类似自行车不过把链条加到一米长,当然改成手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啊, 满大街的微波炉,功率管够。

对人会不会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姿势不限:那就用脚蹬发电吧,类似自行车不过把链条加到一米长,当然改成手摇也可以。{:lol: ...

就是因为懒才改这个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人会不会有伤害

你没有用过微波炉? 微波炉煮饭。。。

网友I:
大风扇带小风扇,做的隐蔽些,这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用过微波炉? 微波炉煮饭。。。

额,这么说吧,我这个充电器是用在,低功耗的手持设备,微波炉都是铁壳抱起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风扇带小风扇,做的隐蔽些,这主意不错

网友:
距离1米内 我也很想知道什么方案可行

网友J:
特斯拉线圈拉弧?

网友K:
看来还是得限制姿势

网友:
一个实物

网友L:
一个鼓风机,对面一个风力发电。。。

网友M:
一个姿势不限,搞的好欢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特斯拉线圈拉弧?

那场面 不忍直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还是得限制姿势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个姿势不限,搞的好欢乐

感谢大家的关注,很受启发,也好欢乐

楼主:
很整洁的设计,有套件卖么

网友:
有这种产品。但是用阵列天线来追踪,我估计成本较高,普及很难。

网友N(2020-03-13):
距离20CM大概有100W功率,不是问题

楼主:
这是什么方案,有图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姿势不限就好办了,大功率LED+太阳能接收

不错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N:
距离20CM大概有100W功率,不是问题

频率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帮别人看过一个投资报告  2.4GHz的无线充电  给否了  不知道现在这种无线充电出来了没有 ...

无线电频段,还大功率一开机wifi,蓝牙到处被干扰。你直接用微波炉磁控管做无线充电算了,都熟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个鼓风机,对面一个风力发电。。。

你这个方案确实可以,赶快申请专利

网友:
手掌大小3.3v 10ma   33mw功率。直接上单晶太阳能板子,板子面积尽量大两面覆盖。再加上超级能量收集芯片,配合纽扣锂离子可充电电池。充电器就是光,充电器就免了直接太阳,火堆,或者搭配一个白炽灯做充电器。
能量芯片有点贵70左右,凌特也有类似芯片。如下图:

介绍如下图:

ps:
如果是手持设备,那还可以增加电磁发电线圈,就是做一个5cm塑料管,外面绕尽量多线圈,里面放一个柱型铷磁铁可以自由滑动,两边各一个小弹簧,做至少2个,十字交叉。这样手持时侯里面磁铁会滑动线圈就有电了。

凌特有2款类似芯片。自己假货宝搜图片有不少介绍资。

是不是很嗨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