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网友推荐带触摸功能的单片机,或是专用IC 万分谢谢!

楼主(2019-08-13):
触摸的通道越多越好,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大家多多赐教哈

网友:
可以看看沁恒和赛元的。

网友:
基本上每家都有。

网友:
台湾合泰

网友:
赛元的吧,好用

楼主:
感谢网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
Cypress有很多

网友A:
国产的BYD,赛元微,东软都还不错,最近有朋友用到东软一颗SOP28的,做了差不多20个按键

编辑原因:还没写完不小心按到回复了

网友:
msp430f26x

楼主:
再次感谢网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
bs814, 816之类

网友:
赛元不错,有专门的调试软件生成头文件

网友:
EFM8SB或者EFM32

网友:
MPR121 还是不错的

网友:
同事在用合泰的BS系列,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BYD,赛元微,东软都还不错,最近有朋友用到东软一颗SOP28的,做了差不多20个按键

编辑原因:还没写 ...

这些芯片都是提供触摸库吗?

网友(2020-02-11):
合泰的好像还要自己编程,作专用触摸IC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