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坛友,现在主流的供应zigbee和LORA模块的厂家有哪些

楼主(2019-08-14):
请教坛友,现在主流的zigbee和LORA模块的供应商有哪些。最近想做一个网关,选型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厂家做zigbee和rola模块。但他们之间又不能相互通信的(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私有协议),如果选择一家做网关,那终端设备也要采用这家的。这个有点蛋疼。
这样就不能兼容客户现有的终端设备。所有我想选择大众的,主流的,尽可能通用的模块。
我想听听坛友们的建议。这两个模块怎么选型。

网友A:
请问你网关是自己做软硬件吗?准备采用什么mcu来做,
我现在也在做网关,准备用mt7688来做,之前没做过,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网关是自己做软硬件吗?准备采用什么mcu来做,
我现在也在做网关,准备用mt7688来做,之前没做过,懵 ...

我还要受上行平台的控制,我准备引入linux系统。主芯片采用nzp的imx6ul.这样平台上的灵活一点。

网友:
我也是的,iot云平台用阿里,通过mqtt跟网关通讯,

网友:
大部分厂家的终端都不兼容的

网友B:
rola是什么?只听过lora

网友C:
部分小厂会接入到大厂的网关,大树底下好乘凉

编译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la是什么?只听过lora

谢谢提醒,已经修改。哥们有厂商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部分小厂会接入到大厂的网关,大树底下好乘凉

编译原因:修改错别字

哥们有厂商推荐吗?

网友D:
现在做 Lora模块的厂家比较多了,而且大都做成串口,透传,不需要了解Lora原理,只需要设置下目标地址即可发送数据,用过亿佰特的Lora模块,稳定性还行,就是贵。如果有量的话最好用SPI的Lora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做 Lora模块的厂家比较多了,而且大都做成串口,透传,不需要了解Lora原理,只需要设置下目标地址即可 ...

量大就用SPI的lora ?  价格更便宜还是稳定性?

网友(2020-08-29):
请问lz选定方案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