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MOSFET在管子导通瞬间出现下冲现象,请指导何原因导致

楼主(2019-08-14):
请坛内大神指导指导,PMOSFET在关闭瞬间会出现下冲的显现,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下图:

网友:
看整体电路,可能是导通后负载加上去导致电源本身下冲了。

网友:
負載端電容充電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有时候还导致系统复位呢。所以要用负载开关限制导通瞬间的浪涌电流。

网友:
这叫打开瞬间吧,怎么是关闭瞬间?
楼上说的对,很可能是后端的哪个负载瞬间需要比较大电流拉下来了。

网友:
电路图好歹贴出来看一下哈

网友(2019-12-04):
导通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

网友:
负载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