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220底噪很大,自校正不合格,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14):
如题,底噪很大,未接入任何探头,无论交流直流耦合,都有近500mv的底噪:

自校正:

提示不合格:

这个还有救吗?有没有大神搞过、

网友A:
自校正不合格的话就是坏了,是放坏的还是使用坏的?放坏的话多切换ac dc耦合或作自校正试试,看看有没有可能是继电器的接触问题。另外可以看看机器的故障记录

网友B: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纹波太大了,老机子电解电容老化了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校正不合格的话就是坏了,是放坏的还是使用坏的?放坏的话多切换ac dc耦合或作自校正试试,看看有没有可 ...

故障记录没有,只有开机记录。前段时间使用正常,是突然坏的,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纹波太大了,老机子电解电容老化了会有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还使用正常的,突然这样子。会是电容问题吗?如是是电容造成滤波不良,会造成自校正不通过吗?

楼主:
这个机子市面上应该不少吧?有搞过这个的大神吗

网友A:
测示波器自带的方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示波器自带的方波呢?

这个能显示,但是波形上有很多毛刺,应该也是有干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示波器自带的方波呢?

测小信号测不了,一下子就被触发了。像测自带的方波能测,就是感觉干扰大。难道真是电源滤波电容出问题了?还没时间看,有时间再拆出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小信号测不了,一下子就被触发了。像测自带的方波能测,就是感觉干扰大。难道真是电源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

有可能,还可以看看bnc座有没有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还可以看看bnc座有没有脱焊。

脱焊不可能吧?脱焊了还能测到信号自带的方波?

下面图片把DIV放大,能明显看到毛刺,通道1和通道2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