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热插拔24v输入插入损坏原因

楼主(2019-08-14):
使用24v开关电源,用lm2576-5.0输出5v,如果用ti的2576,热插拔没见坏过,用了htc的,这么操作有时候就直接爆了,24v直通到5v,后边电路全军覆没,这会是什么原因

这个失效机理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
响应太慢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电容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电容太小了

输入输出的电容都有470uf啊,关键是用ti的就没有这种问题,令人费解

楼主:
请问是哪个响应慢了

网友B:
是不是内部的 MOS 击穿了,很多静电敏感的元件都是这么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部的 MOS 击穿了,很多静电敏感的元件都是这么损坏的。

哪个静电,我是24v接插件带电插上去的,这样没有静电呀

网友:
24v直通到5v,后边电路全军覆没    DC/DC后级增加TVS保险一些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DC/DC 的输出电感上存在电动势,不巧的话和输入电压会形成双倍压差,大功率的开关 MOS 管栅极耐压很低,稍微有点过压就击穿了。MOS 击穿的典型症状就是 D、S 直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DC/DC 的输出电感上存在电动势,不巧的话和输入电压会形成双倍压差,大功率的开关 MOS 管栅 ...

电路就是典型的电路,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没有多余的元件,2576的启动脚直接接地,没有软启动

24v接插件插上去,是会打火的,因为电容缘故瞬时电流过大,同时因为端子在接触的过渡阶段,会有抖动存在,相当于间歇性带负载

从24v开关电源输出来看,相当于一个大负载(电容没充电完成前),时不时的接入到电源上,估计24v输出上出现了震荡,但是这个震荡应该会被电容吸收,2576上的电压应该没有大的突变啊

网友B:
实际电路中的电容吸收能力和 ESR 有关,它不是理想电容,所以测一下这个电路上的几个点来确认一下比较好。MOS 的栅极上一般要并接一个 TVS 来确保安全,但很多电路上没有提到这一点,2576 内部的此部分做了防护没有是未知的。

从拔插打火的状态来看,靠电容来吸收电动势的突变冲击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在 2576 前面加一级继电器延时吸合来避开抖动,最好再启用软起动来避免大负载启动时造成的反馈电路失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部的 MOS 击穿了,很多静电敏感的元件都是这么损坏的。

2576记得内部是达林顿管,还不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76记得内部是达林顿管,还不是MOS

抱歉,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就是因为输入电容太大,热插拔瞬态电压超了,加个TVS,或者改变上电顺序,先插拔再上电。

网友:
加TV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中的电容吸收能力和 ESR 有关,它不是理想电容,所以测一下这个电路上的几个点来确认一下比较好。M ...

你的方案有点复杂,我的意思是ti能做好,htc就做不好,必有其中道理,那么一定是其中某个特性在起作用,这应该是哪一个特性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就是典型的电路,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没有多余的元件,2576的启动脚直接接地,没有软启动

24v接插件 ...

由于电容的esr特点,这样是有可能在2576输入点上引入震荡电路

网友A:
再换个其他厂家的试试,比如XL2576,我也经常带电插拔,还没碰到过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其他厂家的试试,比如XL2576,我也经常带电插拔,还没碰到过搞坏的

htc不好用就换回ti的,这不是问题

我就是想搞明白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c不好用就换回ti的,这不是问题

我就是想搞明白原因呢

那估计就是厂家设计的不皮实了

网友D:
打火?这个电压就高了,而且还不好滤。基本就是电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火?这个电压就高了,而且还不好滤。基本就是电压击穿。

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一个24v插头,后边是个2576的典型电路,2576输入输出都带有470uf的电容

24v插头带电热插拔,打火不是很正常吗,而且我觉得这个打火应该只是单纯的电流大造成吧

网友E:
买的假的吧,我以前用过很多LM2596 ,就是假的,随便是天猫还是淘宝,买的都是假的,后来换了国产的XL2596 直接找代理,便宜很多,
并且24V随便怎么输入都不会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一个24v插头,后边是个2576的典型电路,2576输入输出都带有470uf的电容

24v插头带 ...

打火是电势能差过大造成的,由于负载大,意味着电流大,电流大意味着负载的电阻小,电阻小意味着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差很小,那么负载的接入点和电源的电压差就会很大,所以造成空气击穿拉出电弧或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电容的esr特点,这样是有可能在2576输入点上引入震荡电路

也碰到过假的 2576-5, 发热异常, 换了一批次  就ok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打火是电势能差过大造成的,由于负载大,意味着电流大,电流大意味着负载的电阻小,电阻小意味着负载电阻 ...

那怎么解决打火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怎么解决打火的问题呢

这要看应用的需要,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 RC 延时开关,或串一个 NTC 开关来抵消短暂的抖动。有的应用不在乎轻微的打火,可以忽略不理会,这样能节省材料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假的吧,我以前用过很多LM2596 ,就是假的,随便是天猫还是淘宝,买的都是假的,后来换了国产的XL2596  ...

jlc smt贴的htc品牌的2576,应该不是假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火是电势能差过大造成的,由于负载大,意味着电流大,电流大意味着负载的电阻小,电阻小意味着负载电阻 ...

我今天量了电压变化,带电插入24v插头,开关电源上24v有一个小的压降,很快恢复,板子上也是较为平缓的电压上升,这说明电容在这里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说明虽然有打火,但是线两边的电容处电压没有突变,符合预期,因此我觉得可以排除是电压突变的问题

我是用1ms时间刻度获得的波形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量了电压变化,带电插入24v插头,开关电源上24v有一个小的压降,很快恢复,板子上也是较为平缓的电 ...

尖峰是 ns 级的,而且不是每次都会有、波形都一样,否则就每次必坏啦,而不是偶发性损坏。

你每次插入的动作和速度都不可能一模一样,每个设备的插座插头磨损和氧化程度也不可能一样,

所以靠简单的几次拔插测试,是体现不出故障的原因和概率的,

只能说明你买的 TI 质量好,芯片从设计上能扛得住瞬间冲击。

网友(2021-08-23):
TI 官方对类似的烧毁都反复强调,电池,电源,热拔插打火,会引起Vin超压。

网友:
加热插拔保护电炉

网友:
输入端加TVS保护吧,可以多板多次插拔捕获波形,看看是否产生了过电压.理论上应该就是过电压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
输入端加36V TVS能不能解决?

网友:
估计是vin先接触到,地电位不相等,导致超压。插头处做好处理,保证GND先接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 smt贴的htc品牌的2576,应该不是假货吧

。。。。  今天贴回来的 LM2576 仔细一看也是HTC 的,  然后就看到你这个贴子了
之前XL2576没碰到过问题, LC 又改型号了

网友:
以前用过很多lm2596,各种烧毁的不少但是高压串过去的基本上罕见的,热插拨损坏也不会有的。输入增加一个ntc电阻做电流浪涌抑制,释放调低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不管是热插拨还是输出短路,2596都应该能不被损坏,就算损坏也不能出现高压串到低压,这种大概率是过流保护不可靠,电流击穿mos管。输入加ntc与延时保险丝,输出5v加大功率5v  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