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stm32通过USB驱动4G模块,速度达500KB/s+

楼主(2019-08-14):
我只是程序的搬运工,
从隔壁站转一个stm32通过USB驱动3G/4G模块程序,我试过了,可以用

我试着驱动 了 ME909  EC20  SIM7100 龙尚等模块,都没问题。

网友A:
哇哦好厉害,不少都是pci接口,USB接口,以前想到这个方案都直接否决了
没想到竟然还可以…厉害了

网友:
挺牛逼的。不过这些模块都不是USB接口的啊,你怎么用的呢?而且模块都还不便宜。速度还不错,500多KB/S了,比串口4G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哦好厉害,不少都是pci接口,USB接口,以前想到这个方案都直接否决了
没想到竟然还可以…厉害了 ...

大部分 4G模块都是miniPCI,  其实就是USB接口,

网友B:
你这怎么测试的啊,STM32连接模块,怎么用PC机的360软件测试带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怎么测试的啊,STM32连接模块,怎么用PC机的360软件测试带宽呢?

stm32  通过4G连接公网,   stm32通过MAC+PHY连接电脑,  STM32上运行NAT软件,    电脑打开网络测试软件,  点开始就行了,  测出带宽 OK

网友:
这个厉害了,居然真的有做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  通过4G连接公网,   stm32通过MAC+PHY连接电脑,  STM32上运行NAT软件,    电脑打开网络测试软件 ...

楼主大神,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神,膜拜一下

转别人的程序

网友:
厉害了,真有人这么干

网友D:
以前也想过做这个,但是任务时间紧,驱动有难度就放弃了。首先能实现就挺厉害的,但是网速有点慢啊……

网友:
stm32 usb没有加phy吧。应该是full speed .如果是high speed 应该会更快。

网友:
记号一下,之前也是不敢想这个方案

网友:
这个厉害!值得研究!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

网友:
给了,解决了STM接4G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  通过4G连接公网,   stm32通过MAC+PHY连接电脑,  STM32上运行NAT软件,    电脑打开网络测试软件 ...

意思是说stm32上的程序实现了NAT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想过做这个,但是任务时间紧,驱动有难度就放弃了。首先能实现就挺厉害的,但是网速有点慢啊…… ...

比串口快多了吧,如果想提高速度,增加USB3300高速PHY,

网友E: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使用usb虚拟串口然后用ppp拨号上网吗?
NAT部分的代码是 lwip提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使用usb虚拟串口然后用ppp拨号上网吗?

1,是的,
2,NAT软件在RTT软件包中有的,

网友F:
牛X,竟然把 linux usb host 移植到 STM32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X,竟然把 linux usb host 移植到 STM32 上

别人的程序,不是我写的。
欢迎大神过来指导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人的程序,不是我写的。
欢迎大神过来指导工作

最近正好在 RT-Thread 上折腾 ppp ,后面也会开放出来,你这个很有借鉴意义哈

网友:
这个厉害的,STM32 , USB ,驱动4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正好在 RT-Thread 上折腾 ppp ,后面也会开放出来,你这个很有借鉴意义哈 ...

ppp在4G上过时了,直接在STM32上ECM吧,这个有搞头,我不会,

网友:
这个真做出来了,不知道和arm9的usb口比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pp在4G上过时了,直接在STM32上ECM吧,这个有搞头,我不会,

好的,我们就喜欢有点挑战力的

网友:
还搜到了这个大神的另一个作品
https://gitee.com/linkaiqin/USB-Wireless-LAN-Driver-for-STM32F4xx

网友:
这个集成了ipfer测速的,在me709上都有300多k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 4G模块都是miniPCI,  其实就是USB接口,

I'm a fan猪瘟大敌当前,强烈建议大家买了猪肉回家,不要水洗,马上下锅煮!

网友:
厉害,除了ecm外,还有rndis,使用很方便

网友:
看起来是在linux下编译的,LZ也是在linux编译然后在win下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  通过4G连接公网,   stm32通过MAC+PHY连接电脑,  STM32上运行NAT软件,    电脑打开网络测试软件 ...

zan
stm32那点处理能力还行啊? 感觉ram太小了吧...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m3都整成一个路由器

网友G:
这是在linux下编译的,楼主测试的 ME909  EC20  SIM7100 龙尚等模块 也是在 Linux 上测试的吗?如果是在Windows测试能不能把工程文件放出来

网友:
大神, 没50W 我不会干这个。

网友H:
谢谢分享,以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在linux下编译的,楼主测试的 ME909  EC20  SIM7100 龙尚等模块 也是在 Linux 上测试的吗?如果是在Win ...

MDK工程路径,
\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uCOS-III\KeilMDK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以前做过

做过的或许有很多,但是分享出来的除了楼主还真没见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工程路径,
\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uCOS-III\KeilMDK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个问题,用的什么USB口的4G模块?

网友:
厉害,不知道有没有成功驱动SDIO的wifi ?

网友J:
找了半天没看到工程文件
是gcc编译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了半天没看到工程文件
是gcc编译的么

MDK工程路径,
\EvalBoards\ST\STM32469I-Discovery\uCOS-III\KeilMDK

网友:
牛人作品啊,几年前就有人想搞搞不出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ppp在4G上过时了,直接在STM32上ECM吧,这个有搞头,我不会,

那EMC方式和PPP方式,有哪些不一样呢?
至少现在看,帧数据格式不太一样;他们有什么优缺点的,速率和占用空间呀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过的或许有很多,但是分享出来的除了楼主还真没见一个

还没做完就离职了,所以要谢谢楼主提供的案例,以后可能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EMC方式和PPP方式,有哪些不一样呢?
至少现在看,帧数据格式不太一样;他们有什么优缺点的,速率和占 ...

没有研究过ECM、 PPP帧格式,PPP是从串口继承过来的,数据里面有很多转义开支,,比如7C 7E,用在USB接口上效率肯定低,
ECM接口在STM32上识别不出来,只能在LINUX下识别,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能解决识别的问题,在stm32下运行ECM应该也可以。
PPP兼容性好,几乎所有 的4G模块都支持。
ECM也是通用的技术,但各个厂家好像做的不一样,我只在linux下调了ME909, 几乎插上去就能用,其它模块就不知道了,至少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L:
楼主厉害,之前看4G模块厂家只提供了linux或者windous下的USB驱动,以为要想通过USB的方式,只能使用操作系统了,没想到这样也行。不知道STM32是通过什么设备类型(驱动)连接的4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厉害,之前看4G模块厂家只提供了linux或者windous下的USB驱动,以为要想通过USB的方式,只能使用操作系 ...

CDC 类, 好像大家都这么用的

网友:
优质资源啊。

网友:
牛,必须马克一下。

网友:
STM32 通过USB连接4G,厉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研究过ECM、 PPP帧格式,PPP是从串口继承过来的,数据里面有很多转义开支,,比如7C 7E,用在USB接口 ...

大佬的意思应该是,PPP数据帧里面有转义开支,我看到我接收的PPP数据帧是和大佬说得一样,确实会有很多加上的转义字符,按照这样说,PPP的数据传输效率应当是比不上ecm效率的。
ecm方式的话,我现在想得办法就是,先在电脑里用USB minitor这样的软件先获取设备描述符这样的信息,然后自己在代码里写死,注册成CDC类;可以先试试这个方式 万一能行呢

谢谢大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佬的意思应该是,PPP数据帧里面有转义开支,我看到我接收的PPP数据帧是和大佬说得一样,确实会 ...

祝你成功,成功之后一定要给我说说你怎么识别出ECM端口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祝你成功,成功之后一定要给我说说你怎么识别出ECM端口的

407不外扩ram可以使用不?

网友:
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ppp不止的转义缺点不止表现在速率高不起来,网络传输时会一直占用cpu,大部分驱动都是通过cpu来识别转义序列的,所有网口收发的数据都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从cpu里面过,我没研究过pppoe,不知道那种那种方案会不会有硬件转义加速器来解放cpu

楼主:
引用 网友M:
407不外扩ram可以使用不?

应该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
好优质的资源

网友:
厉害了,STM32+4G有很多应用了

网友:
STM32 USB 4G模块,必须标记

网友:
确实要研究下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也了解过这个方案,也是因为觉得工作量有点大放弃了。

网友:
论坛的牛人真是多啊!!

网友:
赶紧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真不错  40楼发的这个链接内容是  联发科的USB无线网卡驱动到STM32F4xx上,使用uC/OS-III作为嵌入式操作系统,lwip作为网络协议栈,可达3Mbits的传输速率。   很给力

网友:
这么牛,还在用串口与4G模块通讯中

网友N:
有长时间测试不,够不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长时间测试不,够不够稳定?

抛砖引玉,

网友:
曾经试过,但是没有成功。mark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