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PLC的朋友们,PLC一定要带个启动按钮吗?

楼主(2019-08-14):
玩PLC的朋友们,PLC一定要带个启动按钮吗?现在我一上电就让这个灯亮10秒后熄灭怎么改?

网友A:
把输入的触点短接

网友B:
我记得应该有一个长通的指令

网友C:
SM0.1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至1,以后为0,把你程序里的I0.0改成SM0.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的触点短接

短接不行,这个不是单片机,要先为1后为0.

网友D:
PLC里面一般有些状态继电器,上电后接通,还有一些自动翻转的延时继电器可以使用,查查PLC的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应该有一个长通的指令

谢谢,不可以长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0.1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至1,以后为0,把你程序里的I0.0改成SM0.1就可以了

谢谢!看来您是玩这个的,启动就是这 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里面一般有些状态继电器,上电后接通,还有一些自动翻转的延时继电器可以使用,查查PLC的手册吧! ...

谢谢,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I0.0改为SM0.1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