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上电死锁,求助

楼主(2019-08-14):
感觉有点类似这个贴子里的现象: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39970

我的原理图如下,两线4-20mA

12V供电时上电电流会冲到100多mA。把Q1吹掉,电流还有几十mA,只能是从LMV324走的。如果再把输入电压降到5V则恢复正常,再把电压升到12V、24V都正常。

实测外部6V供电时LMV324 VCC端被拉到对信号地3V左右,12脚电压-0.55V,14脚电压3V左右,感觉这个运放发生了相位反转。
问题是几十mA的电流是从哪走的?把13脚断开,情况照旧,其他管脚根本没有直流通路啊。

以及再弱问一下,不小心多传了一张图,怎么删掉。。

网友A:
U1D -接0V, +肯定大于0V , Q1必定导能,能工作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D -接0V, +肯定大于0V , Q1必定导能,能工作才怪

no,单电源运放如果输入共模范围达到GND-0.2V是可以这么用的,包括可以搭个反相放大器,不使用负电源来测量负输入电压。
包括XTR115的内部实现也是这个原理。

再说我贴子里说了,把Q1已经吹掉了啊~

网友B:
感觉U1D的电源负极应该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U1D的电源负极应该接大地

这样U1自身消耗的电流就不计入4-20mA环路了,逻辑不对了啊。虽然正常情况下LMV324也就是1mA不到的电流。

楼主:
先下单几个MCP6004试试,这货号称不发生相位反转,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实在不行就老老实实用XTR115吧。

网友B:
电路看起来没什么毛病,感觉运放最高电压5.5V!上电瞬间会不会坏啊,换片电压高点的运放试试呢

网友C:
三角地和叉子地好歹也得搞个二极管连一起吧,三线地作为2.5v那就起个别的名,本来地就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看起来没什么毛病,感觉运放最高电压5.5V!上电瞬间会不会坏啊,换片电压高点的运放试试呢 ...

运放的供电完全在HT7550后面啊,只要HT7550没问题就不会坏。。

正常电压版LM324的问题是输入共模电压最低只到GND,而不是GND-0.2V,所以这个电路大概不能用了。不然连HT7550也可以省下了,何乐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地和叉子地好歹也得搞个二极管连一起吧,三线地作为2.5v那就起个别的名,本来地就乱 ...

三角地和耙子之间有R7啊。。加二极管肯定就不对了。

三线地给个标号GND_VIRTUAL倒也可以,这个不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的供电完全在HT7550后面啊,只要HT7550没问题就不会坏。。

正常电压版LM324的问题是输入共模电压最 ...

对哈,那为什么不换成普通的LM324这样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哈,那为什么不换成普通的LM324这样还省钱

...我说了啊,输入共模电压最低只到GND,这样U1D的电路大概率不能工作。

网友D:
电路分析交给别人。。。容我问大佬个问题:为毛电阻R4标成"10K/6",请问这风格是什么知识点?

网友E:
换个7805看看,HT的东西有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分析交给别人。。。容我问大佬个问题:为毛电阻R4标成"10K/6",请问这风格是什么知识点? ...

6表示060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7805看看,HT的东西有阴影。

7805自身耗电流好几mA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805自身耗电流好几mA了吧……

主要是先确认电源是否过冲造成锁死。

网友:
HT7550 容易有过充,尤其是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时候。

网友F:
1、LM324输出带电容能力不足,7脚带C3,U1B肯定会发生振荡。
2、先不说你拆下Q1的事,LM324的11脚是它自己的电源地平面,那么在U1D这个单元中,R7起不到负反馈的作用。14脚的输出就是个高电平,并且,它驱动Q1还需要加个阻值适量的电阻
3、D1D单元中,建议在输出和负输入间加一个小电容,增强输出稳定性。
4、C6容值建议稍大一点。100u左右。
5、U1B积分电路单元,不建议把放大倍数设置这么大
另,个人用着HT的LDO,性能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G:
你的U1A输出接地是拿来给自己找麻烦的么?
就是器件和电源再精密也难保证U1A输出跟地电平是相同的,连接起来就有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U1A输出接地是拿来给自己找麻烦的么?
就是器件和电源再精密也难保证U1A输出跟地电平是相同的,连接起 ...

U1A那个只是取个虚地,用了接地符号,省事。不是真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1、LM324输出带电容能力不足,7脚带C3,U1B肯定会发生振荡。
2、先不说你拆下Q1的事,LM324的11脚是它自己 ...

1、LM324 输出带电容能力不足,7 脚带 C3,U1B 肯定会发生振荡。
        ---- U1B这里没问题,之前已经在其他场合用过了。实际上也没有振荡,无论死不死锁,各管脚波形都是一条直线。
2、先不说你拆下 Q1 的事,LM324 的 11 脚是它自己的电源地平面,那么在 U1D 这个单元中,R7 起不到负反馈的作用。14 脚的输出就是个高电平,并且,它驱动 Q1 还需要加个阻值适量的电阻
        ---- 这样是可以的,只要输入共模电压达到GND-0.2V的运放就可以这么用,参见XTR115的内部实现。 Q1这个电阻可有可无,加上可能好些。
3、D1D 单元中,建议在输出和负输入间加一个小电容,增强输出稳定性。
4、C6 容值建议稍大一点。100u 左右。
        ---- 防过冲么?有点道理,似乎在整流桥后面串个不大不小的电阻更好。
5、U1B 积分电路单元,不建议把放大倍数设置这么大
        ---- 这里实际是个TIA放大器,前面是个发电机式的流量计,可以看作AC电流源。R2请无视。

另,个人用着 HT 的 LDO,性能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U1A那个只是取个虚地,用了接地符号,省事。不是真的接地。

不是跟J1的地连起来了吗?

网友:
我也认为U1A的1脚应该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跟J1的地连起来了吗?

对啊,就是给J1和U1B提供1/2 VCC的虚地啊。J1前面传感器实际上是浮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7805看看,HT的东西有阴影。

哈哈,我也是的,3.3V的,上电瞬间飙到6点几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给J1和U1B提供1/2 VCC的虚地啊。J1前面传感器实际上是浮地的。

由于C5的作用,你这个虚地在上电时电平是0V的,然后才是1/2 Vcc。
LMV324之类的普通运放在输入+低于输入负的话输出就可能反转到VC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由于C5的作用,你这个虚地在上电时电平是0V的,然后才是1/2 Vcc。
LMV324之类的普通运放在输入+低于输入 ...

长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由于C5的作用,你这个虚地在上电时电平是0V的,然后才是1/2 Vcc。
LMV324之类的普通运放在输入+低于输入 ...

C2 和 C3上电瞬态短路的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mark,等大佬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 和 C3上电瞬态短路的的机会比较大

是的,C3充电需要时间,使得运放8脚输出接近0V的电平,经过R4和R6分压后最后一个运放的输入电压比运放电源负还低,低于0V,从而输出反转

楼主:
回楼上各位:MCP6004到货了,换下LMV324,目前工作一切正常。
只是C3*R3的时间常数大了点,前面水流中断之后要过好几秒钟输出才回零,这里时间常数有个零点几秒也就差不多了。

------------更新: 24V供电时上电瞬间电流还是会冲到50多mA,不过很快就自行回零了。12V、9V、6.3V供电时无此现象。估计和楼上几位大佬提到的HT7750或电容上电冲击有关。
关系不大,实际项目里是用12V左右电压供电的。先试用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想想其实Q1也可以省略,把U1D的输出直接通过一个小电阻接地都行。MCP6004输出短路电流能达到23mA,够用了,也不会烧毁。下次试试。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G:
由于C5的作用,你这个虚地在上电时电平是0V的,然后才是1/2 Vcc。
LMV324之类的普通运放在输入+低于输入 ...

好奇怪,突然反转这是什么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