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笔记本电脑的无线鼠标和键盘,谢谢!

楼主(2019-08-14):
求推荐笔记本电脑的无线鼠标和键盘,谢谢!

网友A:
我以前用罗技的
我现在用富勒的
我觉得富勒的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罗技的
我现在用富勒的
我觉得富勒的也很不错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去看看

富勒的便宜鼠标慎用。
我买过几个富勒鼠标,当然只是30几的便宜货,几个月后都会先出现滚轮失效,然后左键单击变双击。
我之所以买好几个是因为握感很好,没想到质量次

网友:
罗技的就行,一节干电池能用几年,联想的要两节干电池,且一年就没电了

网友:
罗技k380 ,推荐,刚买的,还想再买一个。蓝牙连接,127

网友:
罗技M585 蓝牙,无线双模式,笔记本,台机都方便

网友:
我用得力的,嘿嘿,用的也挺好

网友:
罗技g613 罗技Master 2s

网友:
M590,静音好用,身边五六个人都买了这款鼠标

网友:
以前也用无线……后来换了有线机械键盘加立式鼠标,嗯,爽~主要再也不用担心没电了……

网友:
键盘鼠标是 跟你最亲近的外设了
所以还是罗技吧

网友:
笔记本不用无线键盘吧。笔记本X230,我在用鼠标M545,12年用到至今,微动换过两次

网友:
G613+G603
苹果的话可以直接BLE连接很稳定,windows就老老实实接收器吧,win上用ble总莫名其妙出问题。

网友C:
双飞燕,个人觉得罗技的性价比太低

网友:
罗技可以。重点是不要用蓝牙不要用蓝牙不要用蓝牙。我花500块买了thinkpad那个蓝牙无线键盘,结果被蓝牙整吐血了。动不动就连不上,要重新配对还得看运气。

网友:
正在用罗技K260键鼠套装,挺好用的,不明白后续的产品居然又有电源开关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用了MX Anywhere 2的飞轮之后,再无法接受其他鼠标,特别喜欢一飞到底的感觉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C:
双飞燕,个人觉得罗技的性价比太低

我想不通,我用的双飞燕无线基本都快过保时坏

网友:
在用雷柏的M500,以前没问题,最近移动鼠标,双击,经常漏掉一个,变成单价,要重复双击,不知道啥原因,用了3个月,换电池也一样,难不是和WIFI信号干扰?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B:
富勒的便宜鼠标慎用。
我买过几个富勒鼠标,当然只是30几的便宜货,几个月后都会先出现滚轮失效,然后左 ...

几年前买了富勒迷你版的无线鼠键套装,没用多久键盘就反应了(电池正常),但是鼠标到现在还可以用。

网友:
有阵子,差点下手了航世BOW 的折叠蓝牙键盘,还好忍住了,现在也发觉这并非刚需。

网友:
航世BOW 的折叠蓝牙键盘,我败了一个,主要是国内的thinkpad都没夜光
我现在对笔记本电脑的外接键盘和鼠标的要求就是要有夜光,要无声,有键盘膜最好,主要是为了晚上方便,或者中午不要吵到其他人睡觉。
个人看:这些折叠键盘,都太适合长期重度使用。基本是临时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