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限制使用时间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9-08-14):
首次运行,把到期时间或使用次数之类的数据加密写入注册表或配置数据文件。后面每次读取数据文件判断是否过期

问题来了,别人装个注册表或文件系统监视器就能知道修改了哪些地方了, 直接把这些改动的地方删除还原,不就又成初始状态了

(如果依靠网络服务器验证当然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license啊,license里面包含了过期时间和机器码等信息,激活的时候做个变换写到注册表或配置文件,软件里面交叉验证license和数据表的内容,他如果删掉license或注册表内容,软件直接不工作了,除非他改系统时间,这个不使用联网认证的话比较难防

网友:
价值高的话可以做个加密狗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加密狗最省事,也不贵

网友B:
加密狗简单又实用

网友C:
加密狗怎么实现时间限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密狗怎么实现时间限制?

最简单的用时间戳就搞定了,系统时间总是增长的,上一次值小于当前值就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用时间戳就搞定了,系统时间总是增长的,上一次值小于当前值就对了。 ...

这个不行的,如果是这样,我上来就弄个虚拟机,然后时间永远是固定的,或者,时间走的很慢。甚至时间直接是100年前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行的,如果是这样,我上来就弄个虚拟机,然后时间永远是固定的,或者,时间走的很慢。甚至时间直接 ...

有的软件时间必须是正确的,你不能弄个公共服务器时间2000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软件时间必须是正确的,你不能弄个公共服务器时间2000年吧

那这种不需要加密狗也能实现吧?

网友F:
还是上狗好啊,软件做起来麻烦,但是好破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是上狗好啊,软件做起来麻烦,但是好破解

上狗怎么用,把起始时间写到狗里面? 狗一般都有带flash,可以读写参数的吧?

网友:
加密狗简单又省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上狗怎么用,把起始时间写到狗里面? 狗一般都有带flash,可以读写参数的吧?

检测到正确的狗就运行,否则不运行就可以。
盗版的软件没狗,不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检测到正确的狗就运行,否则不运行就可以。
盗版的软件没狗,不运行

楼主要的是限制使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限制使用时间

很少有软件,花钱买到后,还有使用时间限制

如果实在想限制时间,就使用服务器吧,每次使用都通过服务器验证后才允许使用。

网友H:
就算用网络验证, 依然好大机率破解。就拿Altium Designer来说。。。
就看你怎么进行保护注册机制。。

可以参考这加密保护软件,  同类的工具还有 WinLicense, Obsidium等

你不用写一句代码.... 可对软件 加入各种试用限制, 绑定硬盘,CPU等,  注册码激活等功能, 还能生成注册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检测到正确的狗就运行,否则不运行就可以。
盗版的软件没狗,不运行

单纯检测狗有个球用。。。  直接劫持 狗的函数, 改下返回值就行。。。

网友:
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算用网络验证, 依然好大机率破解。就拿Altium Designer来说。。。
就看你怎么进行保护注册机制。。

一直怀疑绑硬盘合法性

网友:
放到服务器吧,最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行的,如果是这样,我上来就弄个虚拟机,然后时间永远是固定的,或者,时间走的很慢。甚至时间直接 ...

时间戳不仅电脑在跑,狗里面也在跑,两个不同步直接就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纯检测狗有个球用。。。  直接劫持 狗的函数, 改下返回值就行。。。

有能运行代码的狗,把pc程序的一段核心运算代码放在狗里运行,狗返回运算结果给pc。

网友:
有带rtc的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能运行代码的狗,把pc程序的一段核心运算代码放在狗里运行,狗返回运算结果给pc。 ...

这个我知道, 我有在用狗。。。  我针对性能回答 该用户说  仅仅仅仅仅仅仅仅检测狗而已。  没用上狗的其它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单纯检测狗有个球用。。。  直接劫持 狗的函数, 改下返回值就行。。。

按你这么说,用够的加密都没有用了?
你可以支持狗的函数,你能返回正确的值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按你这么说,用够的加密都没有用了?
你可以支持狗的函数,你能返回正确的值吗?

用够狗的加密 肯定有用

我回答所说的是 针对该用户  仅仅仅仅 检测狗而已

常规破解, 就是劫持狗,  就是 替换狗的 DLL库, 或接口函数,  重定向 出来 替换.      自已要用开发替换的DLL库,  模拟狗的接口,   将 原狗的函数 全修改成正确的返回值

网友:
只要不联网认证都会被破解
一般来说增加点难度就行了,对方非要破解你也没办法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license啊,license里面包含了过期时间和机器码等信息,激活的时候做个变换写到注册表或配 ...

有些软件,乱改时间,直接license失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上狗好啊,软件做起来麻烦,但是好破解

你用过哪些狗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够狗的加密 肯定有用

我回答所说的是 针对该用户  仅仅仅仅 检测狗而已

dll是二进制的,改起来是不是很头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J:
dll是二进制的,改起来是不是很头大

懂的  一点都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懂的  一点都不难...

可以调试dll么

网友H:
可以...前提最好有 调用该DLL的EXE,   没有的话, 独立调试难度好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可以...前提最好有 调用该DLL的EXE,   没有的话, 独立调试难度好多的

分析dll,你用啥软件呢?
od还是ida呢
听说这俩都巨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分析dll,你用啥软件呢?
od还是ida呢
听说这俩都巨难

XP 时代 用OD,  现在是IDA.... 不过好久没玩了, 都快给回老师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XP 时代 用OD,  现在是IDA.... 不过好久没玩了, 都快给回老师了..

od和ida是不是都巨费时间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od和ida是不是都巨费时间呢

OD相对来说, 好用些... 可能用OD时间长,   IDA新出的, 很多不习惯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OD相对来说, 好用些... 可能用OD时间长,   IDA新出的, 很多不习惯吧

你调试国企鹅么?据说很难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密狗简单又实用

你用的哪种狗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调试国企鹅么?据说很难调试

没...调它干嘛..   蛋痛么..  这么多DLL,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调它干嘛..   蛋痛么..  这么多DLL,

看企鹅后台在干啥啊

网友:
1:简单的把一些运行时收集到的数据加密保存起来程序运行时更新并且判断;
2:牛逼的上带时间的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