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33V转28V25A线性稳压器

楼主(2019-08-14):
搭棚焊接搞的,用于太阳能发电给铅酸蓄电池稳压充电

网友:
你不说这个线能走25A我就真的信了!

网友A:
25A?

很久以前我做了一个2A的线性充电的恒流充电器,用了能找到的最大封装三极管,实验室测试基本凑合,拿到现场去没多久三极管就烧了。

网友:
(33-28)*25=125W,这散热器也不是不可能,但线径……

网友:
啥太阳能这么大电流?

网友:
线再一点的话,都不需要稳压器,
直接买一圈线泡水里就够了

楼主:
4块300W的太阳能电池板并联,蓄电池是12V150A的两个串联成24V,给山区不通电的独户做的发电系统

楼主:
电源调整管是40A的两个IGBT并联

网友B:
我就看到个7812,唉楼主这个自己玩玩就算了,给别人用·········

网友:
多打份工才是正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5A?

很久以前我做了一个2A的线性充电的恒流充电器,用了能找到的最大封装三极管,实验室测试基本凑合, ...

你三极管怎么做散热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敢问。膜拜了

网友:
开关电源并联那么大的电容,也不怕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三极管怎么做散热的?

当时做的2A电流不高,但是降压的幅度大,记得好像是从40多伏降下来。

记得三极管应该是MT-200的封装2SC3264,加上一个绝缘垫贴到一个大散热片上,通电几分钟就挂了

后来冒险把绝缘片去除,图上导热硅脂直接贴到散热片上,通电一段时间基本可用.

结果拿到现场去又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做的2A电流不高,但是降压的幅度大,记得好像是从40多伏降下来。

记得三极管应该是MT-200的封装2SC3 ...

我看eevblog
老外自己设计这种线性电源,很认真地做热设计,
我看他们散热器的datasheet还写很详细
告诉你每w会有多大温升,最后设计出实物和手册上算的真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看到个7812,唉楼主这个自己玩玩就算了,给别人用········· ...

7812这里重要的作用是热保护,当风扇卡住了整体温度到125度左右三端稳压输出关断,负载停止输出;输入源是最大25A的横流源,IGBT导通时会把输入电压拉低 ,这级调整基本是工作在开关状态,那么耗散就可以算出来,1V(IGBT)+0.8V隔离二极管=1.8Vx25A=4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