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SMT 焊接过 WS2812 这类 RGB LED 的吗?是否温度必须低一些?

楼主(2019-08-14):
如题,比如 WS2812B-V4 的最新版本 datasheet 中,给出的 SMT Reflow 数据是这样的,无铅焊接峰值温度 240 度:

而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去年 9 月份的 blog 文章,作者说他按这个温度要求焊了 120 片 PCB, 结果基本都焊坏了。
最后 WS2812 的厂家回复说建议用小于 230 度的温度,而且建议用中温锡膏。

http://makerfab.blogspot.com/2018/09/w-hy-ws2812sk6812-failures-after-smt.html

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焊过的?这种 LED 是否不能按 datasheet 给的数据来,要保守一些?

楼主:
嘉立创 SMT 的可贴片元件列表中现在有 WS2812E 可选,他们贴的话肯定是大板同一温度了,不知这个贴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普通贴法基本全军覆没,,刚试过

网友A:
进过坑,这种LED极其容易坏。有铅手焊都很容易坏。猜测上低温焊锡能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过坑,这种LED极其容易坏。有铅手焊都很容易坏。猜测上低温焊锡能好些。 ...

不至于吧。。我们这边刚用FM-B1515RGBA-HG这个料号,我风枪开350度距离2cm下面铁板烧400度到板180度左右,吹了1分钟也没坏一个的。。

网友:
厂家这个说明书是超的吗

网友C:
这个芯片厂家很多家的 不一定是原厂的 规格书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我们这边刚用FM-B1515RGBA-HG这个料号,我风枪开350度距离2cm下面铁板烧400度到板180度左右 ...

可能看型号。
我用的是商城 C114585 。 如果用烙铁加热管脚,明显可以看到里面的锡化了。
回流后有50%~70%的不良,表现为缺色,或者是信号不通,更麻烦的是问题时有时无。最后手工全换了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我们这边刚用FM-B1515RGBA-HG这个料号,我风枪开350度距离2cm下面铁板烧400度到板180度左右 ...

你这种 FM-B1515RGBA-HG 里面没IC,估计也没有焊锡,应该比较耐热。
我也用过 APA102–2020 ,里面应该是没有焊锡的原因,来回拆焊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 FM-B1515RGBA-HG 里面没IC,估计也没有焊锡,应该比较耐热。
我也用过 APA102–2020 ,里面应该是 ...

像 WS2812T datasheet 中这种修复时必须使用双头烙铁的说明,我在其他地方都没看到过

不知道这种 IC 封装时用的什么工艺,很容易因焊接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厂家很多家的 不一定是原厂的 规格书都不一样

其实就连 worldsemi 自己的一堆 WS2812B, WS2812E, WS2812T 我都没看出有什么差别来……
有的后缀还分 V3, V4 等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看型号。
我用的是商城 C114585 。 如果用烙铁加热管脚,明显可以看到里面的锡化了。
回流后有50%~7 ...

这么夸张的吗,我还没手焊过,之前都是买的灯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