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660V2 这个 U 的电脑值得入手吗

楼主(2019-08-14):
如题,对电脑不太董,在某宝上看到的,值得入手吗?或在有类似的推荐下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楼主最终还是在淘宝买的整机,比这个便宜点花了 2699 ,配置图忘记拍鲁大师了,拍了跑分,下面这个套餐,只是我不玩游戏显卡让他换了个低端点的,RX560 4G,总价减 500,自我感觉还是划算,不知道大家觉的如何

网友A:
不怕X79翻车你就买。

网友:
这是山寨主板吧?用起来要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X79翻车你就买。

翻车怎么说?

网友:
翻车就是掉沟里啦!

网友:
x79出问题概率高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全是古董
另外,GTX950还带个M?也能用在台式机上?

网友C:
这个价格,建议上3700x,比你这个好不少的

网友D:
麻烦科普一下,最近也想整台南华X79的双路折腾下。

网友:
cpu主频低得发指,买它干吗。

网友:
不如装台AM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建议上3700x,比你这个好不少的

这个能上WIN7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麻烦科普一下,最近也想整台南华X79的双路折腾下。

这种主板的芯片组Intel·已经停产了用的都是拆机件。加拿大白嫖王有一期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主板的芯片组Intel·已经停产了用的都是拆机件。加拿大白嫖王有一期说过。 ...

如果是拆机件,确实要拼重新生产的工艺了,不确定性增加很多。

网友:
全是垃圾回收翻新件,愿意用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全是古董
另外,GTX950还带个M?也能用在台式机上?

显卡也是废旧的笔记本核心做的台式机显卡,品牌估计是精影、铭影之类的。

网友:
X宝,这种机子不能买,水太深。 小白更不能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麻烦科普一下,最近也想整台南华X79的双路折腾下。

之前咸鱼搞了台,有几个缺陷很明显,开机速度超级慢,bios阶段很长,发热还可以接受但还是比较高,用win 7的时候资源管理器不能自动刷新,比如拷贝一个文件后还得手动刷新才能看的到。优点就是多核好用,编译速度超快。我的主板应该不是寨板,像是服务器拆机的。如果是寨板的话就要看运气了,因为都是拿拆机芯片做的,使用时间长了就各种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看样子还是买不得,还是考虑去整个 AMD 的新机器好了

网友:
去年底组了一台X79的E5-2620V2,放在家里做服务器,上了ESXI,到现在工作还正常,感觉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之前咸鱼搞了台,有几个缺陷很明显,开机速度超级慢,bios阶段很长,发热还可以接受但还是比较高,用win  ...

看来这里面水太深。
要多做点功课才行。

网友:
对电脑不太懂就不要玩这些了。。。
有一定概率翻车的

网友:
X79落伍了啊   ~

网友:
搭车了解主机,想搞台做渲染
Dell戴尔T3600二手图形工作站

网友:
别折腾这些垃圾板子,amd y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科普一下,最近也想整台南华X79的双路折腾下。

忘记几多年前用华硕Z9PE-D16这个板弄过这个u双路的,好像没啥问题,板载阵列。现在不知什么价了

网友:
tb了一下v1 v2 v3 一百多便宜得吓死人了。以前试过至强的工程版cpu非常便宜,主板的bios要往旧刷,不过性能比同型号的正版感觉有很大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里面水太深。
要多做点功课才行。

想省事直接上3700x ,前些天L大在带大伙上车玩X79弄了不少BIOS,不过我没上车 板+U+内存送散热才几百块钱。

网友:
华南X79+E5-1650+三星DDR3 1600 2*8G,用了两年,暂时还稳

网友:
怕翻车,用超微的主板吧,双路服务器耗电,主频低,多核,ddr3拆机内存便宜,ECC ddr4内存贵,v3,v4版E5贵,v2版的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麻烦科普一下,最近也想整台南华X79的双路折腾下。

华南主板靠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南主板靠谱么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华南主板靠谱么

还可以的,比二手的好。
我买的二手intel,1000多,用了半年坏了,华南X79,用了一年半了,没见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的,比二手的好。
我买的二手intel,1000多,用了半年坏了,华南X79,用了一年半了,没见坏。 ...

华南X79,你一天开机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科普一下,最近也想整台南华X79的双路折腾下。

惠普 z420 z440 系列 淘汰服务器,更可靠

网友:
各种描述全是套路,越是这样的电脑越不敢买,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主板描述 Intel X79 鬼都知道X79是Intel的,关键板子是谁家做的?华擎和华硕就不是一个价儿,这个没牌子的估计更便宜。
铜管散热是个什么卖点?没有大风扇带动气流散热,铜管也不过是个导热系数较高的金属罢了,热量散不出去一样会堆积升温的。
显卡也没有品牌,也是块鸡肋显卡,上不上,下不下的,就是个加价的借口吧。
后边的NVMe,内存也都是遮遮掩掩,只给你看他们想给你看的亮点,你根本无法了解暗点在哪里。
说白了,就是能忽悠一个算一个的典型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南X79,你一天开机多久呢

一天12小时以上

网友:
建议上3700x+B450主板,咬咬牙上3900x+B450也行。

网友:
看网上有个人买的整机,回来拆开,CPU是笔记本上的,直接焊在主板上了,应该是有个转接板。然后什么山寨内存条…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上WIN7吗

能上,驱动完好,跑起来66的,在固态里面装的系统,完美支持,不信给你截图。

网友(2019-10-22):
   要求不高还是能用,至于用多久就看脸了.
还有,我整了2台X79挂游戏,其他还好,就是电源过了半年挂了。寄回去换了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反正功率加大了。目前快一年了。反正能用,其它别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