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界面按键切换程序架构哪种好一点?

楼主(2019-08-15):
第一种:当前界面下判断按键,然后切换界面,或进行界面局部修改显示操作
第二种:根据按键判断当前处于什么界面,然后切换界面,或进行界面局部修改显示操作

大家一般用哪种?或有其他办法?

网友:
一般使用第一种

网友:
我使用第二种,感觉程序结构不太好,再研究一下。

网友A:
我觉着得看你的见面数量和按键了数量。

网友:
第一种,论坛上可以挖掘出丰富的资源来用。

网友:
第二?  第一种耦合度会更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得看你的见面数量和按键了数量。

我个人觉得还是第一种好理解一些,从状态机的角度讲,显示是状态,按键是条件。

网友:
建议第一种,按状态划分的话,当前状态下只处理当前需要的按键事件,这样做结构比较清晰

网友B:
事件驱动,直接调用当前页面的回调,各页面独立管理自己的按键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件驱动,直接调用当前页面的回调,各页面独立管理自己的按键响应

你说的是第一种吧?

网友:
一样的,只是调用顺序不同。你的目的是一个按键,一个界面。对应一个操作。在组织跳转的时候是两个选择的结构,哪一个先来都一样。对于小的项目,你把一个界面和对应函数放在一个文件,大的多级菜单有通用的按键比如返回上一级之类的你可以把一个按键对应的功能放在一个文件。

网友C:
按照人的理解角度,第一种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但如果考虑到按键的扫描,如果每个界面都有重复的按键扫描代码,那也是很烦的

网友:
一般都是第一种。 论坛有菜单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人的理解角度,第一种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但如果考虑到按键的扫描,如果每个界面都有重复的按键扫描代码 ...

按键一般做成一个函数来调用的吧?

另外,只需判断允许操作的按键就可以吧?

网友:
我第一种,当前界面下,通过按键选择功能

网友:
第一种,每个界面可以独立一个C文件,独立的按键处理程序,程序清晰,对于多界面的项目,更适合多人协作开发,互不影响

网友:
贴一个我们现在用的界面结构,这个文件内容是其中的一个界面,其他的都类似结构。几十个界面,配合比较理想
进入这个界面需要先调用界面初始化函数,然后根据消息调用消息处理函数。

#include "UI_Includes.h"
#include "UI_Start.h"
//0.首界面控件定义
const Window Window_StartPage={gStartPage,0,0,480,320, SystemColor,0};
const Shape Shape_StartPage={gStartPage,10,10,460,300,2,SystemColor,SystemColor,sRectangle};

const Label Label_StartPage[]={
{gStartPage,30,30,CommonLabelColor,SystemColor,24,"编号:",1},
{gStartPage,158,152,CommonLabelColor,SystemColor,24,"( Ver4.",1},
{gStartPage,290,152,CommonLabelColor,SystemColor,24,")",1}
};
const Variable Variable_StartPage[]={
{gStartPage,240,152,SystemColor,SystemColor,24,Version,0,0,&SystemSoftwareVision,0,1},                  //版本号
{gStartPage,70,210,Red,SystemColor,24,String,0,999,StatusVariableString1,0,1},                                        //提示信息
};

//45,开始页
void UI_StartPage_Init(void)
{
        //注册本页面的控件
        GUI_Register_Window(&Window_StartPage);
        GUI_Register_Label(Label_StartPage,4);

        GUI_WindowInit();  //绘制界面
}

//开始页
void UI_StartPage_MessageProcess(void)
{
        u16 msgtype,msgcontent;

        msgtype = UI_Message.MessageType;
        msgcontent = UI_Message.MessageContent;

        //--------------------------------------------------------------------------------------------------------------
        //按键处理
        if(msgtype == MsgType_KeyPressUp)  //按键发来的消息
        {
                if(msgcontent == kEnter)                                //按下确认键
                {
                        if(RegisterFlag == 1)    //正常
                        {
                                UI_Switch(gMainPage);                //跳转到主页:
                        }
                        else
                        {
                                UI_Switch(gFactoryParameter);                //跳到工厂设置 页
                        }
                }
        }
        //--------------------------------------------------------------------------------------------------------------
        //串口消息处理
        else if(msgtype == MsgType_UartData) //串口发来的消息
        {

        }

}

网友:
肯定第一种啊。。第二种 耦合度比较高  第一种  界面按键可以做到分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键一般做成一个函数来调用的吧?

另外,只需判断允许操作的按键就可以吧? ...

扫描按键是封装成函数调用,但界面一多总得到处调用这个接口,只是觉得这样比较麻烦而已
如果按键处理比较简单,没有用消息那种存储机制的话,界面切换中间按键动作就完全无效的
有些好的界面框架应该还是有考虑的吧,很早以前就用过第一种方式写裸机界面,那时候觉得很烦,
之后没怎么再用矩阵按键去做复杂的界面处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扫描按键是封装成函数调用,但界面一多总得到处调用这个接口,只是觉得这样比较麻烦而已
如果按键处理比 ...

每个界面处理按键比较好。如果耦合一起的话,后续修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界面处理按键比较好。如果耦合一起的话,后续修改麻烦。

没有说楼主位的第二种方式更好……只是根据以往的印象觉得第一种麻烦
说到底就是不喜欢做界面而已

网友:
界面切换是因为按了按键,所以按键是触发条件。就算你按键几百个,界面只有两三个,也是第一种合适。

网友:
第一种比较好

网友:
建议第一种

网友:
第一种,按键行为做成可注册的,加载界面的同时加载按键响应函数。

网友:
我用的是第一种

网友:
1.  一个页面一个文件, 像windows里的多窗口一样.

网友:
按人的逻辑还是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