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带蓝牙产品认证的RED检测问题,目前与蓝牙测试仪无...

楼主(2019-08-15):
如题所述,产品的蓝牙模块正在做RED检测,蓝牙芯片有的是TI的2640R2,目前问题是配置完PTM程序后,定频发射功能测试没问题,但是与蓝牙测试设备MT8852B串口出现通信不成功,其他功能无法进行测试。有没有做过类似测试的朋友,望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测试仪器是这个

网友A:
要找原厂拿到定频软件的代码,一般的都会有。或者拿到仪器的串口协议自己写
这个是BQB认证的时候测试蓝牙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原厂拿到定频软件的代码,一般的都会有。或者拿到仪器的串口协议自己写
这个是BQB认证的时候测试蓝牙协 ...

谢谢,模块厂家也不是很熟这个测试,定频发射可以测试,就是和这个MT8852B通信不太成功

网友B: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PTM_cc2640#Using_PTM 参考这个 你的固件需要支持DTM HCI cmd

网友:
我记得原来用CC254X系列的时候 做BQB都另外烧录一个叫HostRelease的固件的样品送测

网友C:
蓝牙是我们发给实验室了他们自己会测的 不需要提供辅助啊

网友:
需要特别的dtm 固件, 厂家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PTM_cc2640#Using_PTM 参考这个 你的固件需要支持DTM HCI cmd  ...

嗯,文档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是我们发给实验室了他们自己会测的 不需要提供辅助啊

自己程序都不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蓝牙是我们发给实验室了他们自己会测的 不需要提供辅助啊

给认证机构需要提供两种定频软件,这两种软件都是需要单独烧录,或者软件进入测试模式 才行的。用正常工作的软件是测试不了的
一种是可以手动设置频点,发射功率,发射数据类型的,还要能设置成单载波,用来测试杂散,带宽,频偏,发射和接受的辐射
第二种是自动测试的,要能连上仪器,是测试协议用的。就是楼主发的这种

网友D:
如果你的固件实现了DTM模式,提供进入方法即可。(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没有)
如果你的固件没有实现DTM模式,找到TI的SDK中DTM例子,移植到你的板子,烧进去即可。

15年我们产品就这么测的,烧录专门的DTM固件,不过我们用的R&S的BLE综测,很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认证机构需要提供两种定频软件,这两种软件都是需要单独烧录,或者软件进入测试模式 才行的。用正常工 ...

第一种已经实现了,就是第二种还在试,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固件实现了DTM模式,提供进入方法即可。(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没有)
如果你的固件没有实现DTM模式, ...

17年之后更新过一次,之前还只是叫R&TTE,测得也比较少,之后才叫RED指令
17年之前,是只用猜测手动模式的

网友A:
像市面上比较成熟的蓝牙模组或者蓝牙IC,实验室自己都知道怎么测试,怎么升级,也有现成的串口工具直接用。
比如CSR的,RD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市面上比较成熟的蓝牙模组或者蓝牙IC,实验室自己都知道怎么测试,怎么升级,也有现成的串口工具直接用 ...

但是每个模块串口引脚不一样,难道不需要程序单独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每个模块串口引脚不一样,难道不需要程序单独设置吗

是因为有些模组用量特别大,实验室人员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次那个模组的测试了,所以比较熟悉。你再去做认证的时候,实验室的测试员不需要工程师提供什么资料就可以自己测试,他知道模组的串口在那里,可以自己焊接了
比如CSR86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有些模组用量特别大,实验室人员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次那个模组的测试了,所以比较熟悉。你再去做认证 ...

你们实验室在哪里?感觉服务比较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实验室在哪里?感觉服务比较好嘛

SGS,UL,BTL这些,工程师的偶比较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