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嘉立创的下单助手越改越难用

楼主(2019-08-15):
不知道设计人员怎么想的,就那个PCB订单列表,老的一屏能显示17条订单,而新的一屏只能显示4条订单,想看看订单就要不停的翻屏翻屏再翻屏。还有翻页,老的可以通过上一页、下一页、5个页数按钮、跳转的指定页数来翻页,而新的只能通过上一页、下一页来翻页,想到某个页也是只能不停的翻页翻页再翻页。

网友A:
还不停的让我重新登录

网友B:
贴片预览那里,好多都是被旋转了90度,然后,需要旋转2次才能贴正

网友:
估计没有产品经理把控的,全靠敲代码人想当然

网友:
管理层应该让整个公司员工都装自己的软件,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就是先用软件跑完一个下单流程,至少先公司内部内测嘛

网友C:
改版这个PCB订单列表,这个见仁见智吧,但我更多的认为是习惯性问题。就好比我从win7到win10,我也很不习惯。
原来老的列表,有个问题,就是按钮都排在上面一大排,你都不知道哪个是能操作的。
现在的这个界面,当前状态下,这个订单能做什么操作,一目了然。
另外,这种设计,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增加了一个实物仿真图。方便你后面返单,一看就知道什么板子。
当然了,这种设计,一条记录就占了比较大的行高,不可避免的需要往下拉滚动条。
其次,楼主想要跳到某一页,这种是有什么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是记不住我的帐号密码,老让登录和绑定微信

这个问题要查下,是不是你密码是弱密码?你客户编号多少,我们让IT人员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停的让我重新登录

你客户编号多少,我们工作人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版这个PCB订单列表,这个见仁见智吧,但我更多的认为是习惯性问题。就好比我从win7到win10,我也很不习惯 ...

其实还是屏幕适配问题。比如ipad pro,10寸的屏很多网站只能用手机版,md一个字跟车轮一样大,一屏只能显示几个字--吃灰去了。

现在多数人都应该1080p了,你完全可以把订单拉大点,像amobbs我100个还嫌少,我用的是1200p的屏和1440p的屏。但是来个1280x800小屏的显示这么多就很蛋疼了。

网友:
我的每天基本都是登录不上,我这边是长城宽带,IP总是换,但是QQ什么的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助手,一开机绝对登不上,然后大多时候都要登录好几遍才能登录。

网友:
最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太卡,加载个bom对比结果好几次才能出来,点啥都很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版这个PCB订单列表,这个见仁见智吧,但我更多的认为是习惯性问题。就好比我从win7到win10,我也很不习惯 ...

点了查看生产稿后没有返回按钮,回不到搜索结果页面。

PCB订单列表默认显示的是最近3个月的订单,但所有订单那的红色数字显示的是所有订单数量,需要点击一下查询按钮才显示的是最近3个月的订单数。数量显示前后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预览那里,好多都是被旋转了90度,然后,需要旋转2次才能贴正

是的是的,没有老版本的稳定可靠。

网友F:
都被旋转90度啊?我还以为是我的库做的不标准。

网友:
我今天下了4种电路板,挺好用的啊。然后客服小姐姐到打电话告诉我,不同的生产工艺不能下同一个单,然后我又拆成了,4个压缩包。
对了,那个小熊助手,也不能记住我的账户和密码

网友G:
海外没办法登陆小助手啊,二维码只能偶尔刷出来

网友:
  jlc换了程序猿猴?  老程序猿被客户投诉杀了祭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了查看生产稿后没有返回按钮,回不到搜索结果页面。

PCB订单列表默认显示的是最近3个月的订单,但所有 ...

这个安排改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海外没办法登陆小助手啊,二维码只能偶尔刷出来

这个基于成本考虑,国内的这个pcb网站,没有布全球的CDN。建议您在我们外贸的网站下单 https://jlcpcb.com,这个有走全球的CDN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都被旋转90度啊?我还以为是我的库做的不标准。

你看好编号多少,我们看下。我们的SMT负责人说,被旋转的原因是:
“这种一般是 他的 0度 与我们0度不一致.现在大量的板子是这种现象.”
我们要查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好编号多少,我们看下。我们的SMT负责人说,被旋转的原因是:
“这种一般是 他的 0度 与我们0度不一 ...

之前做 的几个单很多芯片,三极管都要旋转才对的上

网友:
我做的库,只要有方向要求的,都是要旋转之后才能对得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基于成本考虑,国内的这个pcb网站,没有布全球的CDN。建议您在我们外贸的网站下单 https://jlcpcb.co ...

CDN没多少钱啊,你们外贸网站又不给sm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版这个PCB订单列表,这个见仁见智吧,但我更多的认为是习惯性问题。就好比我从win7到win10,我也很不习惯 ...

难道就不考虑老用户的习惯性问题吗,每次改动都是推倒重来,是不是开发人员闲的没事干喜欢瞎折腾,WIN7到WIN10还是大多数老习惯都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版这个PCB订单列表,这个见仁见智吧,但我更多的认为是习惯性问题。就好比我从win7到win10,我也很不习惯 ...

有些时候想查一些以前加工过的老板子,文件名和日期也记不太清,不得通过翻页来查找吗,如果能跳到某一页则能更快速的查找,总感觉新的界面华而不实

楼主:
以前的界面有缺点但也有优点,不是想着在上面基础上解决缺点而是直接推倒重来,解决老缺点的同时(况且也不一定真解决)而产生了更多的缺点,是不是推倒重来才能显示出开发人员更NB

网友:
引用 网友G:
CDN没多少钱啊,你们外贸网站又不给smt

3个月内,外贸PCB也会支持SMT

网友:
登录会话失效,系统已为您重新登录。

像这种没有意义的对话框就不要弹出了

网友:
我发现2个问题新版的软件:1.当我下了一单PCB后,又去新下一单的时候,会把上个PCB的下单弹窗又重新弹出来,感觉很智障。
2.在我上传完PCB点击下一步的时候,有几率会打不开界面整个栏目都是白色的不显示,只能够先关闭这个白色的窗口然后再下单才行。

希望袁先生的团队能够努力修BUG,感觉这些BUG都是前端和后端交互的时候问题,前端背锅

网友:
1.我觉得这里没必要问“是否马上更新”,应该改成“你必须给老子升级,否则就不用玩了。”

2.昨天一直闪退,而且关键是还登录不上!(可能跟我公司几个人同时在用有关系)

3.同意前面的几个观点,我也喜欢直观一些,一页多条的。如果非要推新界面的,建议可以勾选老的界面的。

网友:
就一个下单的APP,搞得保密局似的,总是要求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