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短路

楼主(2019-08-15):
这是我们工厂生产的板子,单面板子,维修时候经常发现有图片中铜皮短路的现象,短路的位置不固定,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听别人说PCB工厂还要做个什么短路开路检测,请问具体这道工序叫什么?

网友:
这板子好像不是我们做的吧

网友:
就是aoi和飞针。

网友:
感觉像发错区

网友:
   单面板我们这里 这种 头发丝短路的经常有   我都见的不爱见了

当然板子不是JLC做的

PCB都是采购下的单

网友:
楼主可能是想让嘉立创帮忙分析分析别的厂家做的板子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
楼主位的板子是使用防火等级94HB纸板做的板子
这种板子线路都是采用酸性油墨直接丝网印刷出来的,因为油墨是比较稀的,而且做这类型的板子车间无尘做得也不怎么好,渗油是大概率事情,就会出现上面的短路现像。
因为线路间距比较大,大部分在0.3mm以上,所以99.99%的这种纸材单面板,基本上是没有做电测的,核心问题是纸板单价低,支持不了电测成本。
开短的品质,有三个工序在把控:
一:印刷线路的时候,有QC抽查印刷的线路图形,可以发现一部分问题。
二:蚀刻完后,还有一道QC工序,把板子放在灯光台上,由人工做背光检查,可以发现一部分问题。
三:包装前FQC,会再做一次检查,偶尔会发现一部分(这个时候已经印了阻焊油墨,发现已经很困难了)
以上所有的品质把控都是靠人工肉眼观察,所以出现上面的品质问题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像其它双面板,多层板由于成本较高,有实力的工厂一般都会采用AOI光学检测,会大幅度降低上面问题出现的概率。

网友:
品质差成这样也敢下单,厉害了

网友:
楼主发这个版块,会造成大家误解

网友:
不是嘉立创做的问题板子,发到人家商业论坛不合适,我觉得这个贴应该发到pcb板块去。

网友:
ICT 测试,家电行业很多这种板子,这种情况多的是

网友:
低价惹的祸

网友:
一直没有搞懂,原来油墨可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