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焊盘,12mm*12mm,焊接一颗螺丝,焊盘要放通气孔吗?

楼主(2019-08-15):
PCB的焊盘,12mm*12mm大小, 焊接螺丝,螺丝底部也是方形的,底部是全平面的,  回流焊,总有有部分不良, 螺丝吃了力矩掉下, 焊接接触面 总有较多的“空”的部分。

请问,大焊盘 是否应该几个通气孔, 不是过孔, 过孔会造成焊锡流失?

或者把12*12mm的焊盘, 划成4组 6*6的网格?

请教。

楼主:
熟悉PCB  大焊盘工艺的, 给个建议

网友A:
大焊盘一般不都是划分小格子吗,涂锡膏的时候,钢网开成小格子的

网友B:
需要连接螺丝,我们一般用这种4个脚的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焊盘一般不都是划分小格子吗,涂锡膏的时候,钢网开成小格子的

有没有大焊盘中间加1个 或分布加4个通气孔(不是过孔), 避免贴片的螺丝底部面积大,焊接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连接螺丝,我们一般用这种4个脚的端子:

谢谢 过孔分立元器件肯定强度OK,  但是目前统一  用贴片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