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专用的小封装过流保护芯片,耐压15V以上

楼主(2019-08-15):
找了下,低电压的有,电流大的有,但是15V以上的比较少了,保护电流200mA左右。
最好是SOT-23这种小封装。

网友A:
这不是要找pp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要找pptc?

PPTC一个是反应略慢,第二个是受温度影响比较大,全温度范围时需要降额好多。

楼主:
发一个TI的电源管理指南,用来选型参考很好,汇集各种电源相关芯片,还有参考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