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广督实业的拨码开关,质量分散性很大吗?

楼主(2019-08-15):
用了一批DSHP02TSGET,内部和引脚都是镀金的,大概三百多个,发现个问题:电阻分散性很大啊,如果说拨码开关都是弱信号,不能走大电流我能理解,我最大电流也没有超过22mA。可是有几台设备偏差实在太大,拆开万用表测了一下,发现闭合后的阻值有的太大了。
一般在小于0.1R,几十个在0.5R上下,还有几个大的离谱,2R多,最高一个16R。
这是拨码开关的共同特点啊,还是焊接工艺控制不好或者其他因素导致的呢?

网友A:
这类接触式的只保证通断。。用它当电阻果断要杯具

还有那种自锁开关也是,很多人用它当电源总开关——但是手册上写的最大允许电流100mA真给它通1A电流,开关不了多少次必然坏啊。

网友B:
在某宝买个类似拨码开关,质量非常差,焊接高温导致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接触式的只保证通断。。用它当电阻果断要杯具

还有那种自锁开关也是,很多人用它当电源总开 ...

没用它当电阻啊。4-20mA采样用,用于电压电流输入转换的,想的是阻值0.几欧都可以,反正有软件校准,可调试的时候发现这么少量有这么大偏差,都不敢用软件强制校正了,担心哪地方出了颠覆性问题。结果拆开测了才发现,阻值大到这种程度。
可问题是,假如它阻值分散性这么大的话,即使用在某些不要求精确阻值的场合也不靠谱吧?谁知道用上三年,会不会由于粉尘、硫化物、水分、振动、温度影响成什么样子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某宝买个类似拨码开关,质量非常差,焊接高温导致导通。

我就是怕假货宝出问题,特意在某商城买的,结果还是出问题。

网友:
说明这是正版国货
换吧

网友:
这种作为高低电平选择还可以  如果用作运放切换比例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