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外置MOS+电感的方式增加小电流DCDC芯片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9-08-15):
由于项目的原因要求器件国产化,但能找到的DCDC芯片输出电流都太小了。
我能否把内置mos管外置电感的小电流DCDC芯片当成DCDC控制器来用,然后再外接大功率的MOS管和电感,达到增加输出电流的目的?

补充:非隔离DCDC,5V输入,1.0-3.3V输出,8A以上

网友A:
dcdc芯片选控制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芯片选控制器就可以

选不到国产的啊
求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不到国产的啊
求推荐

工作后都没用过国产电源IC 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两片并着用,不够三片。

网友C:
你啥要求体哦阿姐都没说,谁知道你要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片并着用,不够三片。

能随意并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啥要求体哦阿姐都没说,谁知道你要用什么

楼主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电流算大,xl那个系列的电流已经不小了

3843国产的一大把,kw以下应该都能用 ...

XL电流最大那款电流倒是够,但是输入电压有点高,而且开关频率只有180K,电感体积太大了

3843是指UC3843么?我看看符不符合我需求

网友E:
34063有大把的外扩开关管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XL电流最大那款电流倒是够,但是输入电压有点高,而且开关频率只有180K,电感体积太大了

搭车同问,XL 有待机电流小点的么,输入电压45V左右;XL2011待机4MA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063有大把的外扩开关管的方案。

这个频率太低了。。
有没有500K以上的推荐一下?

网友F:
低压大电流要求体积  这是fpga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压大电流要求体积  这是fpga供电吧

是啊,fpga和dsp供电

网友:
MPS或者Richtek找

网友G:
内置的好像有过流检测在里面,应该不能直接外扩,选不是内置的,就是如二楼所说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置的好像有过流检测在里面,应该不能直接外扩,选不是内置的,就是如二楼所说控制器 ...

对,这样的话过流检测和温度检测功能就都没有了
但是实在找不到符合要求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