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下板子之前都是小心再小心,这次又翻车了

楼主(2019-08-15):
板子上换了一个欧姆龙的继电器,pdf上是bottom view,理所当然地误以为是top view。 结果所有的继电器全部装在板子背面才能用。
顺便问下大家,平常有什么好的技巧尽量避免PCB打样出现错误?

网友:
我也干过这事 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只能装底下。   我只能说 先买回来看看 对照着实物画图

网友:
有了实样的话,直接打印出来,放纸上样对一次

网友:
我第一次做继电器也翻过车。从此以后,手册上的封装都是看了再看,确认OK再做,确认不了的就买样品,印象里几乎没有再翻车

网友:
PCB打样就5元 , 改一改再打

网友:
几块钱打一次... 打错了就记下来下一轮修正...

网友:
想不翻车,各种自查甚至先确认实物的话肯定会花更多时间,我觉得还不如尽快打板做板把毛病一次性尽快发现然后改版
画图我一般会把器件的3d图也画上,看3d视角总感觉更直观更好发现一些2d看不到的问题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看3D图就知道了,最左边不是是3D 模型图吗
这样就够了,没有必要一定买实物回来才知道啊。

网友:
这都是坑,踩过就不会再犯了

网友:
实物参考!实物参考!实物参考!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一步步累积的

网友:
上次我也是继电器,差点和你一样,后面无意中被我看到了,哈哈

网友:
很多插件封装的好像都给的bottom view

网友:
板子大了5块搞不定

网友:
我也翻了好几次

网友:
没有用过的物料,一定要先打样回来,做封装的时候对照一下实物,不在流程上管控,只靠记忆和经验,以后还会翻车。

网友:
我上次翻车损失3000多大洋,就因为封装搞错了,贴好调试才发现。
搞得第二次打样,检查好几天都没发出去,总觉得不踏实

网友:
服了,自己不仔细还能有什么技巧

网友:
开关,接插件,芯片,灯珠,继电器,最好还是先拿到实物再画封装

网友:
每个工程师一辈子都必须经历77 49次错误,建议楼主一次性打够77 49次错版

网友:
封装没错,但是io引脚分配有bug,唉……坑太多

网友:
网上不是很多实物照片吗

网友:
这里你居然用了理所当然四个字,所以理所当然会错。layout是个细心的活,要有经验,要有想象力,当然最好有实物且一比一打印

网友:
最开始画板的时候犯过好多类似错误,后来就仔细了

网友:
哈哈!就知道有人会中招  当年我也中招了,测量引脚时发现问题了,幸好是对称结构,吓出一身冷汗。

网友:
翻过几次这种车。

网友:
已经看到PDF上写着BOTTOM VIEW,怎么会“理所当然以为”是TOP?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有了实样的话,直接打印出来,放纸上样对一次 +1

网友:
翻车使人成长。。

网友:
用继电器不管谁家都有这个坑,一不小心就中招

网友:
错了就再来

网友:
重点检查新封装

网友:
另外提前打样验证,忌直接贴片焊接

网友:
左边不是有一个3D图吗,这都能错

网友A:
艹啊,做单片机都快十年了,
第一次犯这个的错误,
整个人的打击都很大...
整个人都不好了...

飞线玩起来,能用,将就。

网友:
哈哈。  我做了10多年硬件,从来没翻过车。

主要是要仔细。

还有有各种方法前期验证自己的设计。

网友:
继电器用Bottom view才是常态,楼主显然每什么经验

网友:
每种产品的PCB不打3次以上的样根本不能用的路过。。。。

网友:
以前翻过,现在封装都要实物打印对比。

网友B:
去年分享的继电器封装翻车经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0492-1-1.html?_dsign=e7ab1f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分享的继电器封装翻车经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0492-1-1.html?_dsign=e7ab1f59 ...

是的!事后我才想起来这个帖子我看过,哈哈

网友:
网上的实物照片、3D模型都可以参考,特别是自己不熟悉的物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艹啊,做单片机都快十年了,
第一次犯这个的错误,
整个人的打击都很大...

你这个应该是已经批量了吧!
要么内部RC,要么拆了,搭直插的。

楼主位的,如果背面不能装,触点对应位置打两个孔,继电器装上去,再飞两根线,论证方案还是没问题的。
可惜了,最左侧3D图的特征很明显,而且明显的Bot镜像字样。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翻几次,翻得多了以后就不容易翻车了。
话说继电器这个我们以前也翻过,翻过记住就好了。

网友:
先打样确认,这个需要非常仔细,不犯错是很难避免

网友:
画板子,一定要注意手册上标的是“BOTTOM VIEW” 还是 “TOP 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艹啊,做单片机都快十年了,
第一次犯这个的错误,
整个人的打击都很大...

你这个换下物料就好吧,4脚的32.768大把,2脚那个封装的12M就得找找了

网友:
你这都有实物图了还翻车阿。。。

网友:
实测为准  小改动实物验证

网友:
经验是教训换来的

网友:
再做快小板,飞线。

网友:
好吧 涨姿势了   画PCB十几年了   目前还没翻过这样子的车

网友:
好吧 涨姿势了   画PCB十几年了   目前还没翻过这样子的车+1

网友:
bottom view  不是写着吗?眼飘了?楼主要自我检讨

网友:
翻车,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记得把PCB或者封装库1:1打印出来核对一下。
还有,这个手册也是。要翻译就翻译干净,夹一行英文不翻译干啥。

网友:
翻过一次MCU封装,从此就1:1打印核对。。。。

网友:
又翻车了,就是说以前就翻过几次。   这说明你没有接受教训,根本没做到小心再小心。

网友:
不买样品对着做,迟早会有翻车的可能的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以后睁大眼就好了

网友:
上面说打印出来的确实是个好主意

网友D:
真心羡慕你们那儿 PCB 的打样费!在我们这儿光是双面板每次都是得近两千元的,但是...那些搞硬件及 Layout 的仍是常会发生错误,不过还好这些全都是公司出钱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艹啊,做单片机都快十年了,
第一次犯这个的错误,
整个人的打击都很大...

这个错误好有喜感。网络式的原理图画法就特别要注意,别连错线(错误隐蔽不容易检查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艹啊,做单片机都快十年了,
第一次犯这个的错误,
整个人的打击都很大...

走线挺妖娆的,兄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心羡慕你们那儿 PCB 的打样费!在我们这儿光是双面板每次都是得近两千元的,但是...那些搞硬件及 Layo ...

好像就嘉立创便宜,除了嘉立创之外,我们的PCB打样费也是挺高的。如果是要求特别高的板子(要求控制阻抗,层数多),打样费也差不多的。

网友:
截图左边的3D模型一看就知道花圈的是bottom view了。

网友:
整理一个checkList(要不断完善),每次发版之前check一遍。

网友:
我能说我把芯片背面朝上了吗

网友:
BOTTOM VIEW,写的很清楚。还是要仔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走线挺妖娆的,兄台

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已经批量了吧!
要么内部RC,要么拆了,搭直插的。

还好这次是做样板,只做了几个!
吹下来交换位置,12M晶振飞线挂起来,正常工作了。
检查出这个错误废了一大圈体力,修板子飞线1分钟…
出这种错误对自己有点打击…

网友:
拿着实物,运行画图软件,滚轮缩放,在屏幕上核对封装尺寸

网友:
下次就记住了,肯定会仔细合适top还是bot。另外还有一个容易出错的坑是 芯片底部的散热pad,一定要在规格书上找到这个pad的描述,接地还是悬空,找不到肯定不会投板。

网友:
建议AD的话,直接放上3D图模型,看把你还会出错!!

网友:
基本不出错,我把这归功于我老爸。上小学的时候,老爸定了个规矩,凡是粗心错的,扣一分打一下手掌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像就嘉立创便宜,除了嘉立创之外,我们的PCB打样费也是挺高的。如果是要求特别高的板子(要求控制阻抗 ...

我们这儿打样贵,双片板估计于 30 x 30 cm 内无论大小,都约是 1700 RMB 起价,且不加急,需约十个工作天,打样回来的板子是 14 片而不是十片。
在我们这一直都是这样贵的,也别谈那多层板或陶瓷基板了。我十多年前有问过我们 PCB Layout 部门的同事,他告知会如此贵厂商都说是与环保有关,
那些废水废料的处理费给占了大部分成本了。

网友:
仔细再仔细,小试样,
每个产品首次批量生产,没测试前都是忐忑不安的...

网友:
我也干过这事

网友:
没有实物的话,看最左边那个实物图也可做出判断了吧。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只有翻过错误之后才会认真对待仔细阅读datasheet,规格手册,

layout之路有很多坑,有一些坑是在书面上找不到,

网友:
一比一打印然后对比

网友:
刚翻车,想静静。。。

网友:
你MMMM,我就被坑过一次

网友:
多正常的呀 不翻几次车你都不好意思说你画过板子

网友:
那么大的BOTTOM VIEW不看啊。可能拿到实物也会翻车,因为实物也要翻过来看的。

网友:
英文没学好!

网友:
1比1打印,实物挨个比对就可以了

网友:
  实物去全拿手上,,,pcb打印一份A4纸上,,,核对,,,

网友:
楼上有人说了,每次把设计发到板厂之前,先对照自己的 check list 核对一下。

网友:
都是底视图的,在䢖零件图时要再三确认。还好您的是对称的,否则翻了也插不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儿打样贵,双片板估计于 30 x 30 cm 内无论大小,都约是 1700 RMB 起价,且不加急,需约十个工作天 ...

看起来发这边做了走个dhl更快 LOL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发这边做了走个dhl更快 LOL

我们这儿是很多小公司这样搞啊!但是公司要符合 ISO 14000 就必须认真,该搞好的每个环节都需要符合,免得会遇到大麻烦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真心羡慕你们那儿 PCB 的打样费!在我们这儿光是双面板每次都是得近两千元的,但是...那些搞硬件及 Layo ...

2002年没有嘉力创的时候,我们打样差不多也是2000多一次,心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02年没有嘉力创的时候,我们打样差不多也是2000多一次,心痛啊

嗯,能理解。当时我也找 Layout 部门的妹妹帮忙并了多种多片的 SMD 转 DIP 的板子。是除了 BGA 的封装外,至今都够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