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松传感器AM2305 在关闭设备时候湿度达到99.9%?

楼主(2019-08-15):
在一个储藏柜里,使用压缩机降温, 在压缩机开降温时候,传感器的湿度是50-60%
但是关闭压缩机之后 传感器的数据在一分钟就达到的99.9%, 可是里边的湿度没怎么变化啊,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传感器的样子是这样的,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柜子的湿度变化得很大你也是无法感受到的,最好有另一个参考。我估计是你柜子的非密封性,压缩机降温后里面空气较冷,但还能但到动态平衡。压缩机关后,外面热空气迅速进行与冷空气结合形成水气滞留在里面空间,造成湿度瞬间升高

网友:
没有遇到

网友:
温度升高,水分不变,相对湿度应该降低吧。

网友A:
这个是内部一个壳封装了一个SHT20或者3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内部一个壳封装了一个SHT20或者30吧

你太小看这牌子的节省能力了.

楼主:
今天换个的新的传感器,没发现类似的问题,在开压缩机时候湿度差不多,停止时候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