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210做手掌识别怎么做?

楼主(2019-08-15):
由于项目有识别的要求,同时又有成本要求,找了一圈,只有K210比较合适了。
但!但!但!这货资料太少了!目前只能烧录程序,跑跑人脸识别的DEMO。
项目要求做手掌(张开)的识别,找了一圈,只有github有几个代码,关于手写和类型识别的。
想想,应该很接近了吧,训练个模型可以用吧?环境怎么搭建?一头雾水!

网友A:
要训练你得先采个几十万张图。。。

网友:
不是有maixpy嘛?直接模型训练好了下载下去就好了,不需要什么编译环境

网友B:
看有没有别人训练好的模型,加载别人的参数,然后在自己的数据集上面训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训练你得先采个几十万张图。。。

不需要几十万张吧,可以先用通用数据集跑,效果满意了再跑自己的数据,之前试过一个检查模型自己准备1000张图片都已经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几十万张吧,可以先用通用数据集跑,效果满意了再跑自己的数据,之前试过一个检查模型自己准备1000 ...

cnn数据量少了就是智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n数据量少了就是智障。

我这个是个小项目,不需要识别率很高。关键是现在卡在怎样训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没有别人训练好的模型,加载别人的参数,然后在自己的数据集上面训练 ...

手掌的模型没找到,所以才想自己训练,现在卡在怎样训练上了,训练的环境搭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nn数据量少了就是智障。

要看用的是什么模型,以及需要达到什么程度的效果

VOC 数据集每个分类也才1万个左右,训练集里面才5千多,yolo 用的就是这个数据集

而且迁移学习需要的数据可以更少,只要过拟合程度能接受

网友:
一般要先把linux 和 python的环境搭起来,大多数AI都是在这些环境下干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掌的模型没找到,所以才想自己训练,现在卡在怎样训练上了,训练的环境搭不起来 ...

推荐看看这位的 Github,这是我找到的关于 K210 模型相关最有用的资料了: https://github.com/zhen883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用的是什么模型,以及需要达到什么程度的效果

VOC 数据集每个分类也才1万个左右,训练集里面才5千多 ...

你这VOC数据集总共才20类,实际工程应用中没什么意义,除非是工业场景用于识别特定类型的物体,或者是做检测。做识别信不信你用20类训练分分钟被暴破。

网友:
k210有现成的案例吧,手势识别

网友:
看过用手势玩游戏的

网友C:
找第三方厂家,他们帮你训练好模型,买他们核心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第三方厂家,他们帮你训练好模型,买他们核心板就好了。

有推荐的吗

网友:
发消息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第三方厂家,他们帮你训练好模型,买他们核心板就好了。

可以发一个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发一个给我吗?谢谢!

发消息给你了。

网友D:
搞两百多张手掌的图,喝杯咖啡自己训练一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两百多张手掌的图,喝杯咖啡自己训练一下就搞定了。。。

水平有限,看不懂也没搞明白怎样训练的。。。请问有教程或者新手资料吗?

网友(2019-12-24):
我昨天训练一个 剪刀石头布,可能模型太少的缘故,背景复杂一点,识别精准度就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第三方厂家,他们帮你训练好模型,买他们核心板就好了。

给我也来一个吧,最近也在看K2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第三方厂家,他们帮你训练好模型,买他们核心板就好了。

给我也来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我也来一个吧,最近也在看K210

消息里面回你了。

网友C:
消息里面回你了。

网友F(2020-02-14):
引用 网友C:
消息里面回你了。

我需要一个,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需要一个,求告知

你发站内消息给我,这里帖子里不是不能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第三方厂家,他们帮你训练好模型,买他们核心板就好了。

大佬 同求一份资料  等级不够发站内信……

网友:
训练模型就比较花时间了

网友(2020-03-18):
的确需要花费时间,尤其是手掌纹理的特征提取。
数据集的收集和后处理也是很大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