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连接4G模块,ECM和PPP方式哪种更有优势

楼主(2019-08-15):
4G模块是选用Luat的Air720H,USB支持的有RNDIS网卡,AT口,AT+PPP口还有一个UART用做调试接口,一共是4个USB接口。

也就是说,讲道理模块的USB接口是可以支持不同的设备类型的。
USB里有CDC(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的子类,而且模块拥有在window和linux上的驱动程序,支持加载为CDC设备,并且实现了RNDIS网卡。

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模块支持USB设备,而且实现了RNDIS,我虽然搞不到linux下的驱动,但是走USB的cdc-ecm路线还是有希望的呀!!!
只不过比较让人想不通的是,ecm的数据格式和ppp的数据格式会有不同,所以传统的PPP方式和CDC-ECM方式会有哪些不同;

现在在思考阶段,还请有关大佬提提看法,或者,我这个想法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同时还有两个问题,选择ecm方式和ppp方式,会有什么不同,比如在传输速率上,资源占用方便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
PPP数据帧是点对点的PPP数据帧,ECM则是以太网数据帧;选择不同路线的话,差异比较大,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A:
这里有个相关知识解释 https://wenku.baidu.com/view/cc6 ... l?qq-pf-to=pcqq.c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相关知识解释 https://wenku.baidu.com/view/cc67330181c758f5f71f6798.html?qq-pf-to=pcqq.c2c

这个份文档看起来十分专业啊,我先看看文档理解一下,谢谢大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p在4g时代已经不用了,官方都不推荐用

选用的模块有这个功能,所以有考虑。
也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通过4G连接肯定是ECM的模式,谁还用PPP这种老掉牙的拨号连接 (合方圆 G8100就是通过ECM模式) ...

那我先看看合方圆G8100的官方手册怎么说,谢谢大佬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通过4G连接肯定是ECM的模式,谁还用PPP这种老掉牙的拨号连接 (合方圆 G8100就是通过ECM模式) ...

我到官网搜索G8100文档,只看到了拥有USB接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拥有usb接口的modem,现阶段都会支持ecm;
PPP和ecm都是厂商支持的方式?
假如ecm和ppp的支持都很足,我们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的地方了

网友D:
太纠结于速度了吧,又不能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纠结于速度了吧,又不能快多少

主要区别感觉并不完全的速度,ecm的话,USB协议里有支持的。ppp的话,就只能把USB当做一个通信通道;

理论上,速度是有区别的;不过速度是建立在数据解析时间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