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个8266模块能同时接受同一个WiFi信号吗?

楼主(2019-08-15):
比如udp数据,只接收无需应答(单向传输)
或者有没有支持单向接收数据的433芯片之类
就像收音机收广播一样,体积小成本低的

网友A:
不和wifi连接也收不到数据的啊, 问题是你的wifi能连接几百个8266吗?

网友B:
很多C1100系列就可以。这个应用。没必要有IP stack。

网友:
可靠性问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和wifi连接也收不到数据的啊, 问题是你的wifi能连接几百个8266吗?

就是因为连接不了所以想找单向无线传送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C1100系列就可以。这个应用。没必要有IP stack。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C1100系列就可以。这个应用。没必要有IP stack。

请问考虑价格、体积、可靠性几个方面,si4463是好的选择吗

网友:
wifi不保证传输。。你那么大的组网估计谁都传不动(wifi碰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考虑价格、体积、可靠性几个方面,si4463是好的选择吗

si44系列很成熟是可以的。

网友:
普通的433一发多收不可以吗?

网友:
距离多少?应该可以用NRF24L01这种方案。主机用带PA的,关自动应答。从机只接收,不应答

网友C:
用过一千多的tplink路由器(说带机量可以到150),同时连40个平板,就很小的单个udp数据丢包率也很高。还是不连公网状态。

网友:
如果广播数据在32个字节内可以考虑直接放在SSID里。

网友:
另外,其实只要你的AP不加密,AP上所有发送的包所有WiFi模块即使没有接入都能监听到。

网友:
关键是wifi路由器的能力, 企业级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数据量不大就用SI4463 SI4438之类的吧,距离也比WIFI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量不大就用SI4463 SI4438之类的吧,距离也比WIFI好

已经买了4463,准备试试看。请问如果数据较大(持续1M)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吗?
WiFi方向看来是错了,估计实时性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一千多的tplink路由器(说带机量可以到150),同时连40个平板,就很小的单个udp数据丢包率也很高。还是 ...

没有用,WiFi采用的是分时分频,频点不多,每个频点分时,自己想把,太多了都堵着了

楼主:
8266,w600之类自带单片机,si4463得接单片机

网友E:
收到错的或少了信息怎么办呢?

网友:
433/315吧。参考演唱会的那种摇摇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错的或少了信息怎么办呢?

错了少了扔掉,类似于dmx512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4463,准备试试看。请问如果数据较大(持续1M)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吗?
WiFi方向看来是错了,估 ...

4463速度没那么快的,几百个Wifi你得组张大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63速度没那么快的,几百个Wifi你得组张大网啊

4436理论2M,实际近距离能达到五分之一吗

网友:
快递行业分拣机器人

网友:
不保证送达率的话,随便搞。 想要稳定,先解决数据碰撞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4436理论2M,实际近距离能达到五分之一吗

4463 2M估计没有距离可言了。

网友:
这么搞不太靠谱吧

网友:
可靠性要求多少

网友:
参考smatrconfig的广播功能,不需要连接再通信,但我沒有实际应用过

网友F:
433 ask 模组适合你的应用,3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3 ask 模组适合你的应用,3元以内

谢谢,这个很便宜,到理论数据速率只有10kbps,推荐2.5k

网友G:
如果一个包就2MB大小,用低速传输(10Mb/S)以下稍微有点干扰都可能长时间没有包可以通过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一个包就2MB大小,用低速传输(10Mb/S)以下稍微有点干扰都可能长时间没有包可以通过校验。 ...

是的,我买的4463到货了,例程一次只能传送5个字节,先捣鼓看看

网友:
调频收音机吧,几千个都没问题,型号调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