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发送来的数据,4个字节组成一个数据,用什么软件处理...

楼主(2019-08-16):
大神们看看用什么软件可以实现图片上的功能。
EXECEL ,
MATHLAB ( 好像太复杂)

ORIGINLAB ?

网友:
这些数据一般都是后台处理,刚开始用用C#写了个工具,把协议/数据/校验什么的按照位单独分列,看的时候很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 readfile+qcustomplot

这个自己要写程序吧,
我是说软件本身有这个数据组合功能,设定一下就可以了。像使用EXCEL 那么简单的。

网友:
使用Dbc解析报文,汽车行业通用技术

网友:
装有VS编译器且数据整齐的话用控制台写个小程序处理也很快

网友:
BUSMASTER 编写DBC协议,CANTest加载DBC。成熟方案,不需要任何编程操作

网友B:
这哪是带符号的数据。
数值减去80000000就是真实的数值了,excel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C:
可以用excel,先将多余的空格和数据 删除,然后复制粘贴到excel中,用HEX2DEC(A1)转换为十进制

网友:
Python 是不是最快的。

网友:
看起来符号位取反就是补码了呀
-------
还以为楼主要问数据的转换,结果是需要画曲线,VB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如果使用P-CAN采集报文则可以用他家的PCAN-Explore软件,能对CAN总线上的信号实时监控、可视化显示、数据记录与分析。支持宏和脚本语言,最简单的是符号定义,几句话就可完成曲线显示,还支持仪表盘控件、绘图仪控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excel,先将多余的空格和数据 删除,然后复制粘贴到excel中,用HEX2DEC(A1)转换为十进制 ...

感谢
我这个已经把数据分列了,很简单,用EXCEL 的数据导入功能就可以。
但如何把四个字节16进制拼接为一个数字呢?
XLS 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P-CAN采集报文则可以用他家的PCAN-Explore软件,能对CAN总线上的信号实时监控、可视化显示、数据记 ...

这个是最后一招了。
EXECEL 能搞定还是通用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是带符号的数据。
数值减去80000000就是真实的数值了,excel是可以搞定的。 ...

搞定了,EXCEL 还是很方便的
用这个方法可以合并数据
选择要合并的一行单元格中的各个单元格,每个单元格直接用“&”连接,输入完成后,单击enter键,完成一行单元格的合并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P-CAN采集报文则可以用他家的PCAN-Explore软件,能对CAN总线上的信号实时监控、可视化显示、数据记 ...

汽车电子行业?这个硬件的话多少钱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电子行业?这个硬件的话多少钱一套?

啥行业都可以用的
入门的USB接口的P-CAN大约三千块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excel,先将多余的空格和数据 删除,然后复制粘贴到excel中,用HEX2DEC(A1)转换为十进制 ...

EXECL 处理百万条数据,绘图还是很慢的。

网友F:
第一个需求数据格式转换可以试试我的小工具,哈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4891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需求数据格式转换可以试试我的小工具,哈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谢谢,不过EXCEL里可以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EXCEL里可以的,很简单

我的脚本处理一次性数据确实不如excel来的方便。
本来意图是作为数据管道的一个环节,用于数据获取-解码-后处理的长期/多次自动化执行任务中。

LZ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P-CAN采集报文则可以用他家的PCAN-Explore软件,能对CAN总线上的信号实时监控、可视化显示、数据记 ...

这个虚拟示波器可以记录,显示多少条CAN信息?长时间测量要3百万个数据,能像示波器一样都存储下来,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