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元件重叠不报错的方法。

楼主(2019-08-16):
请问这种焊盘,需要怎样设置就不会报错了呢?网上找了几个方法都不行。请大神指导!

网友:
将鼠标放在绿色区域,按Shift+v查看违反规则类型,去规则里修改

楼主:
目前把大小焊盘设置相同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网络一样就不会报错

网友A:
请教LZ,小的是过孔吗?过孔如何能均匀分布在大的焊盘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LZ,小的是过孔吗?过孔如何能均匀分布在大的焊盘上?

教你个笨方法,画一个圆,自己手动输入角度,放过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小的是过孔吗?过孔如何能均匀分布在大的焊盘上?

大小都是焊盘,网格设置的好直接放就均匀分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都是焊盘,网格设置的好直接放就均匀分布了!

只是网格也太难设置了吧?我以为有什么好的方法排列呢

网友:
关闭元件距离在线DRC,你这不是元件重叠吧,把加的小焊盘设置同样的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教你个笨方法,画一个圆,自己手动输入角度,放过孔就行了

太麻烦,我以为有什么对齐排列的方法:)

网友:
关闭元件距离在线DRC

网友:
把这个螺丝孔做成一个封装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我以为有什么对齐排列的方法:)

可以试看看阵列粘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看看阵列粘贴

阵列粘贴是几排几列,能做到圆形排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阵列粘贴是几排几列,能做到圆形排列吗?

选圆周阵列

网友:
我都是关闭在线DRC的

网友:
没试过,晚上试试:)

网友:
哈哈,我以前也遇到过,直接设置相同网络

网友:
Design->Netlist->Config Physical Nets
网上找到的方法,拿走不谢

网友:
画一个过孔,设置好网络,复制它。画一个圆。按E,A,勾选保持网络,圆周粘贴,设置好角度数量,在画好的圆上找焦点,点击,成功!这种螺丝孔,我已经画了无数个了。

网友:
做成封装,原理图里面添加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