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脉冲型电源方案如何做?

楼主(2019-08-16):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脉冲型电源,脉宽约100uS,周期约1mS,脉冲电流10A,电压输出5V。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A:
先用运放控制MOS管做一个恒流源,再用单片机产生脉冲信号控制三极管去拉低运放输入端或MOS管门极(运放输出端串电阻之后到MOS管门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运放控制MOS管做一个恒流源,再用单片机产生脉冲信号控制三极管去拉低运放输入端或MOS管门极(运放输出 ...

谢谢,很好的思路,另外一个思路是用电容充放电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好的思路,另外一个思路是用电容充放电的方式,

哦,这种电路我在一些纳秒级的窄脉冲的电源上见过,而且电流大小还不好控制。

网友:
做过 0~100Hz 连续可调, 0~100Hz 连续可调,脉冲宽度为 0~1000us 连续可调,调节分辨率 1us,脉冲强度调节范围为 0~50mA,负载电阻1K,
其中的参数分辨率1us不容易达到,做出来纯属侥幸

楼主:
uS级的相对来说要好一点,现在客户要上升时间nS级,同时脉宽也要几百nS起调,电流要10~50A,想了好久,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运放控制MOS管做一个恒流源,再用单片机产生脉冲信号控制三极管去拉低运放输入端或MOS管门极(运放输出 ...

请教您,由运放搭的恒流源,无论是控制运放还是MOS,在输出波形上都会有一个反馈调整的过程体现,具体就是理想方波有了过冲尖峰或上升的斜坡。如果说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环路来改善的话,那难点是如何保证在整个负载范围和电流源输出范围内保证波形良好?因为负载改变或输出电流改变后,之前环路补偿的参数也会不适用。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年了

网友C:
如果楼主说的负载是纯电阻也不难啊,我做过这种恒流源,5V上升时间应该在1us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由运放搭的恒流源,无论是控制运放还是MOS,在输出波形上都会有一个反馈调整的过程体现,具体就 ...

对于尖峰,使用高速运放会更好,曾经试过AD8065效果比较好。
调整反馈环路使边沿缓慢一些也可消除尖峰。
“如何保证在整个负载范围和电流源输出范围内保证波形良好”,这倒是个难题,
稍不注意就会使小电流边沿时间变长,我也没有好办法。
来一张我所在公司的激光电源的电流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说的负载是纯电阻也不难啊,我做过这种恒流源,5V上升时间应该在1us内。 ...

同请教8楼的问题  前些年,友情帮一朋友做一个12V,0~1A的恒流源,要求10kHz、最低3%占空比的PWM调节。当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没做出来。这些年没有机会再调试,但是这个技术问题一直没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尖峰,使用高速运放会更好,曾经试过AD8065效果比较好。
调整反馈环路使边沿缓慢一些也可消除尖峰。

谢谢分享  这波形漂亮,还是大电流50A

楼主(2020-12-01):
引用 网友A:
对于尖峰,使用高速运放会更好,曾经试过AD8065效果比较好。
调整反馈环路使边沿缓慢一些也可消除尖峰。

漂亮的波形,上升时间也挺快

网友(2021-03-05):
引用 网友B:
同请教8楼的问题  前些年,友情帮一朋友做一个12V,0~1A的恒流源,要求10kHz、最低3%占空比 ...

盛同学
那个问题到了今年解决了没?
我现在是控制MOS的G脚.
发现过冲严重.  ..改变反馈的电阻电容.又发现震荡...
求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种电路我在一些纳秒级的窄脉冲的电源上见过,而且电流大小还不好控制。 ...

大电容串联电阻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