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3连接USB wifi rtl8192cu失败

楼主(2019-08-16):
有谁用283或其他板子连接成功过吗?
我按网上教程先是make uImage, 然后更改rtl8192cu安装包的make file, kconfig, 再改内核里的makefile, kconfig,然后安装rtl8192cu. 最后设置内核里的很多选项,然后选中rtl8192cu编出内核镜像。网上说8192cu不需要驱动。然后我看板子上的iwconfig那些bin,lib都装好了。
烧好后重启,插上设备发现能找到USB设备但不能出现WLAN0,有试过的没?

网友:
这是基本的驱动移植。没有wlan0  也可能是其他名称,这是和驱动相关的。

楼主:
ifconfig -a 没有多余的设备, 设备灯也不亮,就是没装好,有做过的吗?

网友:
wlan0 先up 才能看到  或者你用 iwconfig看看  另外一般wifi都有个类似 dat的配置文件 你看看加入了没有

楼主:
原来是我把rtl8192cu文件夹拷进wireless后,在wireless也要make,教程里漏了这一步。加进去后驱动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