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我是不是发现iphone连着网不用也耗电的秘密了...

楼主(2019-08-16):
大伙看,我是不是发现iphone连着网不用也耗电的秘密了?

在调IGMP组播时无意中发现,我的iphone在不停的发送离开报文,

又不停的发送查询/加入报文,时间间隔在10s左右,  那个192.168.1.13是我的iphone.

若一个晚上如此不停的如此忙碌下去,是不是要掉好多的电.

网友:
观摩大神。

网友:
要不然推送怎么办

网友:
信息数据都是通过后台来通信的,不通信那就不用收信息了
而且放一晚上,信息不多的话,也没耗多少电量

网友:
裤子都脱了,然后呢?!

网友A:
一晚上不用,安卓耗电更多。

网友:
不然你怎么能收到微信信息?

网友B:
是先发查询报文,再发离开报文,你没看你截图的2条,目标地址都不一样?不然你以为你的消息都是怎么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先发查询报文,再发离开报文,你没看你截图的2条,目标地址都不一样?不然你以为你的消息都是怎么接收的 ...

是没问题的, 标准的IGMP协议, 这个224.0.0.2是所有组播路由地址, 所有主机都可以发送报文到此.

也可以发送到224.0.0.1, 仅是IGMP版本不同. 一样的.

网友:
要想省点电,不用时关掉所流量,wifi,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晚上不用,安卓耗电更多。

水果手机的低功耗是真的渣渣。包括WATCH也是。

网友:
其实挺省电的 苹果app都必须通过苹果服务器推送 这样集中推送反而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