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fab层中的封装值,怎么移动?

楼主(2019-08-16):
kicad中的 fab层是用来辅助生产的,表示出每个原件是什么,打印出来就可以不用bom单,直接焊接。但是默认的位置比较乱,不知道怎么移动,如图中的100nF,这个怎么移动到紧挨着C15?

网友A:
單獨用鼠標點擊選中目標字符串,拖動不了嗎?

批量操作參考: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obile=2#pid108637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獨用鼠標點擊選中目標字符串,拖動不了嗎?

批量操作參考: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 ...

那个字符串只有选中原件时才显示,不能单独选中那个字符串,不能移动。
kicad 5.1.4.1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字符串只有选中原件时才显示,不能单独选中那个字符串,不能移动。
kicad 5.1.4.1 ...

那个字符串已经被设置为 invisible 属性,因此只有在选中元器件时才显示。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管它,会增加很多工作量的。

网友B:
如下图,我现在用的是 5.0.0,区别应该不大。

网友C:
这里有个利用脚本批量修改可见性的例子,供参考。
#!/usr/bin/env python3
import sys
from pcbnew import *

filename=sys.argv[1]

pcb = LoadBoard(filename)
for module in pcb.GetModules():
    print("* Module: %s"%module.GetReference())
    module.Value().SetVisible(False)      # set Value as Hidden
    module.Reference().SetVisible(False)   # set Reference as Hidden

pcb.Save("mod_"+file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利用脚本批量修改可见性的例子,供参考。

看来会画pcb还得会编程。

网友:
(๑′°︿°๑) 万能的Python

网友:
应该都可以处理吧!

网友:
把鼠标指针放到字符上,然后按键盘m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利用脚本批量修改可见性的例子,供参考。

不会编程,能讲一下这个代码怎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我现在用的是 5.0.0,区别应该不大。

我的版本是这样的(5.1.2  5.1.4),如果show的勾取消,选中也不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我现在用的是 5.0.0,区别应该不大。

5.0.0版本我试了一下,如果选中 “可见”,这个字符是一直可见的,点击选中即可移动。看来是新版本的问题。

楼主:
用5.0.0版本打开别的工程,居然也不能移动封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