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n76e003 ,外面需要控制 20 个 led , 一般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9-08-16):
小弟在开发一个 小家电。  n76e003 . 外部要控制20个led 。  每个led 需要独立 on  off  或者闪烁。

学校里想到的是:

mcu -》  io扩展 芯片  -》  20个led

请问有经验人士。 中间这个  io扩展 芯片  用什么型号 最佳。  要求 后期软件编写简单。适合大批量生产。

网友A:
组成一个4X5小点阵,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595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成一个4X5小点阵,扫描就可以了。

扫描。  有点缺陷。亮度会 比较暗?

网友:
你找个驱动数码管的芯片也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描。  有点缺陷。亮度会 比较暗?

电流调大啊。 8x8点阵模块同是一个原理。只是它是封装好而已。

网友B:
扫描一点问题没有。电流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一点问题没有。电流调大。

有没有原理图???    可能和我原来的想法不一致。

网友:
595软件硬件最简单,成本没计算过。

网友:
用扫描吧,一般LED上都加个电阻,你用扫描把电阻调小一点就可以了。或者用595也可以,38译码器也行。

网友:
595 驱动如果在某些辐射干扰大的地方应用容易出现某些位输出错误的情况,也就是LED可能出现暗亮的情况
但是在大部分应用中没有问题

网友:
小家电直接LED驱动芯片,电流大性价比高

网友:
TM16XX,ZLG7289,

网友:
内带驱动芯片的5050灯珠了解一下。

网友:
WS2812可以了解下

网友C:
楼上两个灯珠的彩色的吧,而且成本高,我觉得就扫描或者TM系列芯片,不过这种芯片也是扫描的。
编辑原因:扫描二字打成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个灯珠的彩色的吧,而且成本高,我觉得就扫描或者TM系列芯片,不过这种芯片也是扫描的。
编辑原因: ...

简单画了个图。  R 用多少比较合适。

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 LED , 周期是 10ms 的话, 显示亮 大约只有  10/4 =  2.5ms 。 也就是 max 亮度只有 25% 的 占空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画了个图。  R 用多少比较合适。

用过stm32,STC,NRF51822不挂电阻都行,还嫌不够亮。主要驱动起来后等效占空比都是比较小的,你调试的时候怕烧IO的话挂个一百欧的电阻呗

网友D:
MBI5024, 1.25 块钱含税, 16路恒流驱动(限流电阻也省了), SPI 驱动;

国产同类的更加便宜

网友:
直接当数码管驱动了。

网友:
HT16D31A
特性
● 逻辑工作电压: 2.7V~5.5V
● LED 驱动器工作电压: 4.5V~5.5V
● LED 显示: 9 个组合输出引脚 (CA0~CA8),即 8 ROW × 9 COM LED 矩阵
● LED 数据 RAM1 (Max.): 8 × 9 × 8 × (2) 位 = (144) × 8 位,用于灰度模式
● LED 数据 RAM2 (Max.): 8 × 9 × 4 × (2) 位 = (72) × 8 位,用于渐变模式
● LED 数据 RAM3 (Max.): 1 × 9 × 8 × (2) 位 = (18) × 8 位,用于 LED on/off 控制
● 内置 2.4MHz RC 振荡器
● 2 个帧存储器用于动画影像存储
● 256 级全局亮度调节
● 二进制模式或灰度模式
● 全局闪烁或渐变功能
● 自动滚动功能:左 / 右
● 内部电流参考控制
● 最大可支持 48mA 恒定灌电流
● 16 级最大电流设置选择
● 电流容限为 ±3%
● 过温保护电路
● 单点开路 / 短路保护功能
● I2C 总线接口或 SPI 3 线接口
● 级联功能可扩展应用范围
● 封装类型: 16-pin QFN, 16-pin NSOP-EP
应用领域
● 工业控制显示器
● 手机
● 交通标志牌和信息显示器
● 数字时钟、温度计、计数器、电子仪表
● 仪器读数器
● 其它消费类应用
● LED 显示器

网友:
595便宜好用

网友:
仅仅5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stm32,STC,NRF51822不挂电阻都行,还嫌不够亮。主要驱动起来后等效占空比都是比较小的,你调试的时 ...

需要有大电流io或三级管驱动。
另外减少扫描段数,比如由5*4改为7*3,10*2

网友:
595便宜,但是占用管脚多,而且一片595即使作出扫描方式,也只能驱动4*4=16个LED,必须2片才行,占用PCB大,单面板的话,走线也是个麻烦事,小家电对成本很在意的。如果MCU本身IO口足够,可以考虑直接扫描推动,如果资源不足,推荐TM或者AIP这些集成扫描的LED驱动,便宜量又足,只要不是太偏门的,价格都是白菜价,软件处理也方便。

网友E:
使用多引脚的mcu也合算外加芯片成本不低

网友:
有些单片机IO可以限流20mA,不用限流电阻,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没字

网友:
扫描+电流调大,光立方LED就是这么玩的吧

网友:
(方案一)2X10扫描
(方案二)3X7扫描
(方案三)4X5扫描
(方案四)5X4扫描
(方案五)7X3扫描
(方案六)10X2扫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使用多引脚的mcu也合算外加芯片成本不低

aip650,单价0.22,两线驱动,sop16封装,什么单片机有这么便宜?
想简单的做成4*5的点阵,想省事省io只要多花两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aip650,单价0.22,两线驱动,sop16封装,什么单片机有这么便宜?
想简单的做成4*5的点阵,想省事省io只 ...

低成本方案就用27楼的原理图,单片机改为同样是应广的PMS15A。OTP的,买样片1毛一片。量大价格还能优惠。

网友:
看你得LED是什么作用,如果只是指示作用 用IO扫描随便搞。

网友:
20个LED,5个IO口就够,原理如下

网友:
SM16126,LED亮度可調不需要限流電阻,驅動簡單,而且價格不高。

网友:
aip650  OR  TM1650     不二选择

网友G:
wd2812难道不好用吗?一个io带一千个都行

网友:
如果成本不敏感,可以用IIC扩展芯片,如TI的TCA6424A。

网友:
引用 网友G:
wd2812难道不好用吗?一个io带一千个都行

带1000个不现实,stm32最多带100个

网友:
TM1628,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MBI5024, 1.25 块钱含税, 16路恒流驱动(限流电阻也省了), SPI 驱动;

国产同类的更加便宜 ...

国产的同类产品介绍一下下

网友:
tm1650之类数码管驱动呗

楼主:
整理了一下你的思路。   简化成如上

网友:
看你对亮度的要求,如果要求要很亮 就上TMxx或者类似的驱动芯片,否则直接IO口扫描驱动。

网友:
2片  pca9535

网友:
用过上海艾为电子的点灯芯片,IIC接口。
不过他们这些芯片都是蓝绿OV大厂手机在用。
量不大的话就只能自己看数据手册玩,
不过一个标准的IIC有什么难搞的呢?

网友:
tm1624 TM1652-走串口
TM1680-IIC

网友:
TM1650 CH455G

网友:
595 抗干扰 能做好吗?我是没做好 LED有时会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