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何宜丽客的无线鼠标突然耗电的原因?

楼主(2019-08-16):
半年前购了个宜丽客的无线鼠标(型号EX-G)用2.4G接收器的那种,1.5V电池供电,以用一颗电池用一个多月都可以,这段时间突然耗电起来,一个新电池才用2-3天,坛里的各位大神,求解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么耗电?

网友A:
不要浪费时间研究了,换罗技的M585吧。上班时间天天用。一个5号电池用10个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8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浪费时间研究了,换罗技的M585吧。上班时间天天用。一个5号电池用10个月。
https://www.amobbs.com/thr ...

我这个鼠标比罗技的M585还要贵,现在功能还是正常的,就是比以前耗电,扔掉太浪费了。

网友:
一个电池才用一个月,已经很烂了。   拆开看看是不是板子脏了。洗洗然后吧电容全换了。

网友:
我的一个鼠标,电源滤波电容漏电了

网友:
大概率是电容漏电吧

换罗技吧 让你忘了还有换电池这回事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我现在将鼠标里的两个10V 100u的电容都换了,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鼠标还是只能买罗技的

网友:
换罗技 ERGO

网友:
m215飘过,喜欢这一款指针稳重不飘。不过也是一月换一节充电电池。

网友:
换罗技的

网友:
微软的鼠标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我现在将鼠标里的两个10V 100u的电容都换了,看看情况如何。

过几天 回来说说 OK?

网友C:
我之前买了705,所谓的马拉松鼠标,两节电池并联,号称电池可以用3年。后来嫌大买了激光鼠标905,能在透明玻璃上用的,每月换2节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几天 回来说说 OK?

好的,现在电池用了第二天,我会结果在论坛汇报!

楼主:
失败!换了电容,鼠标仍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败!换了电容,鼠标仍耗电!

会不会淋到什么 不明液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败!换了电容,鼠标仍耗电!

不用等待,直接用电流表测量静态休眠电流和移动时的工作电流即可。

楼主(2020-02-18):
疫情影响下困在家,再搞鼓一下这个鼠标,发现它不能进入休眠,用万用表监测一直都有20mA,下面的发射管不停闪。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买了705,所谓的马拉松鼠标,两节电池并联,号称电池可以用3年。后来嫌大买了激光鼠标905,能在透明 ...

一样,原来用705,真是省电,后来换905了,小巧又好用,就是太费电了。

网友:
电池漏液了吗

楼主:
没有啊,用了新电池一样

网友:
如果一直20mA,啥电池也顶不住啊

网友:
我马云家9.9包邮买的无线鼠标电池都可以用半年以上

网友:
一个月一节电池也能忍

楼主:
请教一下,鼠标进入休眠模式的原理,为什么我这个鼠标不能进入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