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超低功耗条件下精确测量自行车车轮圈数

楼主(2019-08-16):
突然发现在超低功耗条件下精确测量自行车车轮圈数是很难做到的,霍尔、对管功耗太大,干簧管处理起来有点复杂还不精确,做个机械开关(转一次开或关一下)又不稳定,看起来如此简单问题却把我难住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拆个自行车码表看看

网友A:
霍尔功耗很低啊,ua级别。楼主是不是没找对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功耗很低啊,ua级别。楼主是不是没找对型号?

有吗?我看都是ma级别的,用霍尔还得加个低功耗的电压比较器变成方波信号,唤醒单片机,如果用ad直采就不能低功耗了

网友B:
计算器的=号两根线焊接出来。接个干蝗管。

网友C:
机械计数器,0功耗

网友D:
干簧管为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器的=号两根线焊接出来。接个干蝗管。

想法不错,但现实很残酷,车轮转速快的时候就不准了,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计数器,0功耗

如何在车轮上实现是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霍尔功耗很低啊,ua级别。楼主是不是没找对型号?

低功耗霍尔 测量频率比较低吧,骑快了不知道会不会丢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簧管为啥不行

没说不行,只是处理起来比较复杂,转速不稳,干簧管输出波形有波动,干簧管暂时是比较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功耗霍尔 测量频率比较低吧,骑快了不知道会不会丢转速。

所以说低功耗精确测量很难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呀。手环记步都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低功耗霍尔 测量频率比较低吧,骑快了不知道会不会丢转速。

霍尔没那么低吧?
电机都能测量,自行车才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呀。手环记步都可以的。

加速度传感器无法做到精确

网友:
干簧管中断唤醒,预估最高车速,高于最高车速的脉冲都抛弃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霍尔没那么低吧?
电机都能测量,自行车才多快?

mA级的霍尔可以测高速。uA低功耗霍尔找过一些,都测不了太高的转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A级的霍尔可以测高速。uA低功耗霍尔找过一些,都测不了太高的转速。

喔。谢谢。

。。。。。

发光二极管(光电开关或光电编码器)看看能满足吗?

很多测试电机速度用,成本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无法做到精确

只要你 算法牛逼, 比霍尔传感器还准。 你前进半圈再退回半圈的情况都可以检测到, 倾斜多少角度都可以算出来。 简单点,还是用霍尔吧,是有低功耗的,去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喔。谢谢。

。。。。。

发光的功耗肯定不行,ma级别了

网友H:
顺便问下老式摩托车那种里程表是数字转圈圈的那种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你 算法牛逼, 比霍尔传感器还准。 你前进半圈再退回半圈的情况都可以检测到, 倾斜多少角度都可以算 ...

加速度是个好方法 不过 可能功耗上略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你 算法牛逼, 比霍尔传感器还准。 你前进半圈再退回半圈的情况都可以检测到, 倾斜多少角度都可以算 ...

这算法得多牛逼呀,我是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顺便问下老式摩托车那种里程表是数字转圈圈的那种是什么原理?

通过一根软轴把转动传上来的,改变传动比让数字轮一级级转圈就行了。
软轴有点像刹车线,中间的钢丝可以转动。

网友:
自行车轮周长2m, 按1s 10圈,  时速= 2m*3600=72km, 一般自行车都达不到。  所以霍尔并不需要很高的速度。

低功耗霍尔再3-5uA,  工作频率45HZ,足够用了。

加速传感器功耗并不高,  10hz--4uA,  50HZ可以做到6uA

网友J:
手里,西格玛码表,感觉2032电池可以用两三年,一直有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顺便问下老式摩托车那种里程表是数字转圈圈的那种是什么原理?

那个叫咪表线,钢圈轴那里有个咪表池,转动时会带动咪表线芯转。再传动到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里,西格玛码表,感觉2032电池可以用两三年,一直有显示的

好牛逼,准确度如何

网友K:
干簧管+边缘中断。需要稳定啥?骑的越快功耗越大(频繁唤醒)。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无法做到精确

轉速肯定可以啊,兩個軸是互補sin wav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计数器,0功耗

再搞个发电,更不用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干簧管+边缘中断。需要稳定啥?骑的越快功耗越大(频繁唤醒)。

转速快的时候,干簧管能响应的过来吗?会出现藕断丝连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轉速肯定可以啊,兩個軸是互補sin wave

我现在要测圈数

网友:
要不要试一试TI的方案?

网友M:
楼主纸上谈兵了,干簧管防抖很简单的建议找个码表自己去试试,反正我用的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纸上谈兵了,干簧管防抖很简单的建议找个码表自己去试试,反正我用的很稳定 ...

对车速有要求吧,毕竟他也算是一种机械开关,开关速度有限

网友M:
引用 楼主:
对车速有要求吧,毕竟他也算是一种机械开关,开关速度有限

没跑过太快,不敢说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最多只跑过82km/h,和gps对比过,没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用干簧管或霍尔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跑过太快,不敢说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最多只跑过82km/h,和gps对比过,没问题 ...

那还行,看来现阶段最理想的干簧管了

网友N:
楼主连转速都不预估一下就开始嫌弃干簧管慢了。
前面的已经讨论了几种不错的方案。
再提一个,用磁铁扫过线圈,会在线圈两端产生电压,这个可以用来测量,配上微功耗的比较器能行(原理上)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只要你 算法牛逼, 比霍尔传感器还准。 你前进半圈再退回半圈的情况都可以检测到, 倾斜多少角度都可以算 ...

愿听大侠关于加速度传感器计算圈数的算法,谢谢!

网友:
霍尔是没有问题的,霍尔器件的输出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找个厂家查选型表,一定有你能用的而且价格也不会贵。就相当于做一个增量编码器的程序,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连转速都不预估一下就开始嫌弃干簧管慢了。
前面的已经讨论了几种不错的方案。
再提一个,用磁铁扫过线 ...

这个考虑过,速度很慢时电压太小不好测

网友P:
引用 楼主:
那还行,看来现阶段最理想的干簧管了

干簧管, 抗震性如何? 特别是路况不平整的地方,是否会输出异常的脉冲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愿听大侠关于加速度传感器计算圈数的算法,谢谢!

这个要实际看自行车转起来,三个轴输出的曲线变化,通过分析曲线得出最优算法。

预计直线行驶,应该主要是两个轴上曲线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P:
干簧管, 抗震性如何? 特别是路况不平整的地方,是否会输出异常的脉冲信号? ...

软件干扰过滤,不会有问题,不平整的脉冲和转圈圈的脉冲时间差别很大的。

网友:
用磨电灯,不用电池,还发电呢

网友:
1 霍尔估计没找到合适的
2 自行车不可以发电吗,还在意低功耗啊

网友:
目前见到的成品基本是采用干簧管的。

你自行车测圈的要求不会比水表更高吧,不论精度还是低功耗。
嫌弃干簧管,可以参考一下水表的方案。
电感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韦根传感器。

网友Q:
有种无线门铃,按钮端无需电池,靠手动按压发电。自行车轮不让倒转,安在轮边,转一圈压一下。劲儿小了压不动,天然防抖……^_^

网友:
淘宝买几个不同价位的自行车码表,看看人家的量产方案不就OK了么

网友:
边上装个小轮,一边发电一边计数,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电池就够了,或一个大电容

网友:
磁电式转速传感器,传感器是个电感,不消耗电流

网友R:
霍尔是主流方案了...
干簧管的体积、价格相对霍尔来说高很多很多。

用我们家的CC6207吧,大概3uA的电流消耗,响应速度40Hz。

基本只要是人类骑的自行车都能够响应过来。

网友:
这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了,我就做这个的,干簧管,霍尔,Gsensor都可以做到,功耗百来uA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通过一根软轴把转动传上来的,改变传动比让数字轮一级级转圈就行了。
软轴有点像刹车线,中间的钢丝可以 ...

不是软轴,其实是个凸轮结构,转一圈就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种无线门铃,按钮端无需电池,靠手动按压发电。自行车轮不让倒转,安在轮边,转一圈压一下。劲儿小了压不 ...

压控发电,你这车骑起来应该很吵很吵的。

网友:
用过的自行车码表就是干簧管的,一个纽扣电池,用了n年,累计里程6万公里。记得牌子是猫眼。低功耗应该是没问题的。骑得太快?反应不过来,不存在的。自行车撑死50多km每小时到顶了,还是下坡的时候。除非玩速降,通常骑行快不到那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通过一根软轴把转动传上来的,改变传动比让数字轮一级级转圈就行了。
软轴有点像刹车线,中间的钢丝可以 ...

里程累计跟水表一样读完原理,齿轮减速。
速度用游丝。

网友:
纯逻辑,不要单片机,更省电,要不就是机械式,不用电,可以转到天荒地老

网友P:
引用 网友R:
霍尔是主流方案了...
干簧管的体积、价格相对霍尔来说高很多很多。

样品哪里可以买到? 改天试试

网友:
  让自行车顺便给你发电用,,,还需要考虑什么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样品哪里可以买到? 改天试试

加我微信吧,13551179610

网友:
2012年买的捷安特自行车上带的CAT的码表,到2017年底才换了块电池,算下来用了5年半,2032的,低价买的国产码表,2032电池最多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