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尺是咋知道他到下一个NS级了?

楼主(2019-08-16):
在做一个磁尺检测位置的东西,用的芯片是AS5311,但是我不知道咋分辨传感器到下面一个NS级了,以及传感器的运动方向。

网友:
估计是像旋转编码器那样,有两个传感器,根据相位就知道了方向。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E7%A0%81%E5%99%A8

网友A:
你这个磁尺指的是什么,磁栅还是感应同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磁尺指的是什么,磁栅还是感应同步器

磁栅尺,字数补丁

网友B:
A相和B相,两个TTL信号存在相位关系,用单片机内部的正交脉冲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相和B相,两个TTL信号存在相位关系,用单片机内部的正交脉冲解码。

我想直接用芯片的SSI串口读取,这个咋知道呢?

网友C:
工控行业.....几年前做过,MSP430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直接用芯片的SSI串口读取,这个咋知道呢?

如果是TTL类型的编码器,需要使用单片机/ARM处理器的正交脉冲解码功能;
如果是SSI/Biss类型的绝对值编码器,标准的做法是用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行业.....几年前做过,MSP430做的

能说说你咋判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TTL类型的编码器,需要使用单片机/ARM处理器的正交脉冲解码功能;
如果是SSI/Biss类型的绝对值编码 ...

STM32不行吗?

网友:
STM32有难度,即使能做成,也无法支持高速率。

网友D:
5311的手册,感觉全都理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311的手册,感觉全都理解了吗?

看了下,看一步做一步,你的意思是M0,那个?,

网友D:
1,脉冲区分方向,看2楼的连接,或者手册7.1节。百度搜编码器原理也行。2,先搞明白光栅原理,再类比磁栅。3,磁栅实际栅间隔比较大,比如1mm,但是磁力分布是个模拟量,分布近似为正弦,芯片里的霍尔传感器能检测磁场大小和方向,里面的数字部分会根据模拟量的大小计算和磁栅的相对位置,然后变成数字或脉冲输出

网友:
另外磁栅,光栅的精度和分辨率是两个概念。精度比分辨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脉冲区分方向,看2楼的连接,或者手册7.1节。百度搜编码器原理也行。2,先搞明白光栅原理,再类比磁栅。 ...

意思是接了SSI还必须接ABZ来确认方向和脉冲,是吗?

网友D:
终于明白你的问题了,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过零问题。我不知道有啥好办法,要么把该用脉冲,要么换多圈绝对值。最土的办法是根据数值趋势猜(比如本次读数小于90度,下次变成大宇270,就当作反转,但是看起来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明白你的问题了,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过零问题。我不知道有啥好办法,要么把该用脉冲,要么换多圈绝对值。 ...

我奇怪的是找到的别人做的居然没有发现ABZ连单片机上去,但是他能辨别出来正确的位置

网友:
逻辑判断喽,首先读取速率足够快,保证两次读取之间转动不超过180度

网友E:
只要两次读取时间够短,保证两次数据在一个周期或相邻周期,即可判断出运动方向,我有基于AS5311的磁栅读数头方案,已经成功应用于直线电机位置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两次读取时间够短,保证两次数据在一个周期或相邻周期,即可判断出运动方向,我有基于AS5311的磁栅读数 ...

你有音圈开发板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音圈开发板卖吗?

硬件电路板就有,软件不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