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EP格式的3D封装库,网上搜集的。

楼主(2019-08-16):
RT

见附件,平时用的一些3D封装库,整理的不是很好。

网友:
我也喜欢pcb上带3d,一般在https://www.3dcontentcentral.com/

网友:
有AD的吗?

网友A:
这个网站我要下STEP的,好像下不了!然后下不成功就算,每下一个,还发一次邮件,好像还好填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我要下STEP的,好像下不了!然后下不成功就算,每下一个,还发一次邮件,好像还好填不少东西。 ...

我的没有,随便下,怎么了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我要下STEP的,好像下不了!然后下不成功就算,每下一个,还发一次邮件,好像还好填不少东西。 ...

点了下载后是没弹出东西吧?你要手动点下像附件的那个东西
然后每下载一个,会有个打勾的说是否要发邮件提心你评分,你去掉那个打勾就行

网友:
哇,早上刚说你的板子很漂亮,这会儿就分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了下载后是没弹出东西吧?你要手动点下像附件的那个东西
然后每下载一个,会有个打勾的说是否要发邮件 ...

请看,我下载的多数会出现这样子:

这个咋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下载的多数会出现这样子:

你这情况我没见过,你试试选其他3d格式,我一般就是以下图片。安利个3D文件查看和转格式文件,Deep Explor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我没见过,你试试选其他3d格式,我一般就是以下图片。安利个3D文件查看和转格式文件,Deep Explo ...

我公司的网络是铁通的,在广州,跟这个有关系吗?因为我发现好多时候很多网页或百度盘会卡。

网友:
我是直接注册的,下载方便

网友:
布的漂亮先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下载的多数会出现这样子:

这个我也遇到过,我都是换一种格式下载,然后用SW转成step格式就可以啦

网友D:
有知道这些step文件是怎么制作的吗?网上下载,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还是自己画的比较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知道这些step文件是怎么制作的吗?网上下载,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还是自己画的比较准确。 ...

就是用三维软件画的呀,常见proe ug 还有简单坛里流行的SolidWorks
另外犀牛类的工业设计软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遇到过,我都是换一种格式下载,然后用SW转成step格式就可以啦

转不了,现在电脑上都没有SW,有时间再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我要下STEP的,好像下不了!然后下不成功就算,每下一个,还发一次邮件,好像还好填不少东西。 ...

很久没从这个网站下载了,记得当时不需要什么邮件,直接下载啊,stp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三维软件画的呀,常见proe ug 还有简单坛里流行的SolidWorks
另外犀牛类的工业设计软件也是可以的 ...

如果就是要画3d封装的话不如学SpaceClaim(sc)
假如sw要学1个月,那sc只要1个星期,假如sw要学1星期,那sc只要1天。而且从网上下载的stp模型要是不合要求的话用sc几分钟就可以改好。sw好像不能编辑只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三维软件画的呀,常见proe ug 还有简单坛里流行的SolidWorks
另外犀牛类的工业设计软件也是可以的 ...

国产软件中望3d也不错,对电脑配置要求低。界面也跟sw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