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研发:驻波比(S11)检测电路

楼主(2019-08-16):
基于惠斯登电桥的双定向耦合器(S11)测量模组的设计任务

1. 参考背景:
ADI公司ADL5920内置惠斯登电桥和检波器,可以用来方便的9kHz~7GHz的驻波比,由于其成本较高等原因,我们希望委托研发设计一款与之原理类似的模块。
原理参考: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measurement_cn.pdf

技术指标:
(1)频段:50MHz~300MHz
(2)最大输入功率:0dBm
(3)最小输入功率:-10dBm
(4)方向性:> 15dB

要求:

(1)SMA 外螺内孔:信号源输出
(2)SMA外螺内孔:SMA接负载
(3)供电:2*2.54排针,为降低电源噪声,希望板载LDO
(4)检波器1:2*2.54排针 入射功率 对数检波器电压输出
(5)检波器2:2*2.54排针 反射功率 对数检波器电压输出
(6)成本预期:1000pcs:40人民币/pcs(不含电源及射频接插件SMA)

合作模式及流程:
(1)甲方提供物料和劳务费
(2)乙方提供设计和测试服务
(3)合同开始后,甲方支付40%的费用
(4)乙方完成设计,制作PCB,将PCB费用提交甲方报销。bom由乙方采购找甲方报销,或乙方委托甲方采购后快递给乙方
(5)乙方完成测试及调试,将调试报告及3pcs样品交付甲方,甲方支付40%的费用
(6)甲方收到样品并验收合格后,乙方移交设计资料(含pcb 原理图及layout,工艺要求,bom),甲方支付20%的费用
(7)合作期间,因甲方原因终止合同,则甲方应当赔付乙方一千元,甲方不索要已支付款项。因乙方原因终止合同,乙方应当退还甲方已支付款项,但不用赔偿物料及pcb费用。

预算:人民币8000元整(不含物料及pcb费用,乙方不用提供发票)
联系人:张苏,su.zhang@ate-nj.com
Note:由于我们并不专业,欢迎积极探讨需求不合理之处

网友:
技术指标来看 不是高频范畴   不过需要有高频产品研发等行业的朋友接单

网友:
bom成本40元应该做不到,两个真有效值检波器基本就超支了,还不包括两个定向耦合器。-15dbm输入其反射功率非常小的,测1.1~2.0的vswr对应回损26db~9.5,反射输入功率小至51dbm。怎样减小前向功率辐射影响需要小心处理的。

网友:
更正一下:反射输入功率小至-51dbm。

网友:
价格少了个0

网友:
最简单的方案:你去买一个 市面上的 驻波表 把他抄了。

网友:
市面只有大功率驻波表,没有小功率驻波表!

网友:
这个电路要求插入损耗是多少?输入和输出端口驻波要求是多少?

网友:
某宝上随便搜了几个,感觉挺便宜的。楼主可买来进行拆解,再加功率检测就可以了,不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只是没有测试指标,看拓扑结构成本很低,只是后期量大的情况下测试是个问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698318440
这个指标测试比较全,双定向。

网友:
最后一个看指标应该是VNA上使用的拓扑结构

网友:
ADL5920 这芯片多少钱一片?

网友:
应该看看老外的VNA。 建议看看DG8SAQ的开源资料。50--300M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
功率不大,这个应该容易实现:
输入输出通路上一只贴片隔离器做方向,正向和反向用微带,然后分别用两只AD8314提信号到IO口(加不加运放看具体IO口要求)(这个器件很多年前是天天用,现在完全不清楚行情或有无停产),大概就这些东西。贴片隔离器深圳有个格力特问问,也不知公司还在不在,呵呵

网友A:
是的,建议不要用ADI这个方案,很贵,你这个要求不高,用一个,或两个陶瓷(或磁芯)定向耦合器,加上两个功率检测(看要求是峰值还是平均),做个减法就可以了,应该能达到要求,用现成芯片倒是简单,估计成本达不到预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建议不要用ADI这个方案,很贵,你这个要求不高,用一个,或两个陶瓷(或磁芯)定向耦合器,加上两个 ...

你这方案的精度难达到楼主要求啊, 楼主是非常低功率。

网友:
这个频段用ad8310就够了,stm32采样计算就ok,但不知用什么变压器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方案的精度难达到楼主要求啊, 楼主是非常低功率。

(3)最小输入功率:-10dBm 这哪算小呢,对功率检测非常合适的功率,定向性15,也是很一般要求,带宽和频段稍微难受点,这类电路,从一般手机里用的,到网分等仪器里用的,到实验室用的,从几块到几万都有,Markiin一个定向耦合器就几万,他这不是这个级别